[音响] 晒晒改频后的金家三公子:Accuphase T-1000收音头改频心得

楼主(2024-07-21):
金家三公子之T-1000收音头改频心得!在此之前先感谢上海刘师傅的帮助,深入领会了LC振荡、倍频、滤波等电路,磁芯磁通量和芯片运作原理,以及仿真软件的应用等知识,其孜孜不倦追求完美的执着精神值得尊敬!大约2021年曾经接触过一台日频机,机器遭人蹂躏过,电源部分有故障,AD9850模块无输出,电感线圈也被改动,电源部分修复后,还找了块仪器拆板上AD9850芯片和部分元件替换了,然后改本振调高放,总算可以收七、八个电台,但效果不尽人愿!最近网上有该机维修资料流出,又正好在地摊上捡了台故障机,机器被调乱了,90MHz以下勉强收个台,杂噪音大,无立体声!改频首先要改显示,这机可以通过刷写存贮芯片和机内设置有两种方法,这里就不多说了,该机主板有三个版本,大同小异而已!

T-1000与传统模拟机有质的区别,VT调谱电压由芯片直接产生,振荡频率则通过AD9850模块供给,由于采用低电平的调谐电压,因此对变容管和电感的要求更高,加上滤波电路的LC振荡工作点,没有官方的资料是极难改好的,这就是之前那台改不好的原因!

CPU向AD9850输出指令,然后产生振荡频率通过LC滤波网络(该网络对灵敏度影响很大),在特定范围内选出合适的频率供给本振,本振采用三级倍频和滤波电路,产生的频率与高放接收的频率分别输入UPC3220进行混频!高放部分按资料更换元件后统调就可以,电感线圈仍需自己摸索加減(这方面需努力学习下磁芯材质和电感Q值的关系),但官有电容的资料,对接近官方指标的改频有很大的帮助!中放之后,除静音阀值、信号表强度外该机没什么需要调整的了,立体声解码由D/A直接控制输出!

网友:
什么牌子?

网友:
这么好的鸡也只能听卖药,悲哀

网友:
技术不 错,收音头改频不容 易

网友:
我还没有听过金嗓子的音响设备。

网友:
楼主威武啊。现在还在改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
看板子上的元件排列,养眼。其他的,不懂。

网友:
不愧为金嗓子,用料真不错

网友:
有收音机功能的?

网友:
做工不错,听过金嗓子和南瓜 Nagra,金嗓子声音清爽开扬,质量耐用。

网友:
没有资料确实难搞

网友:
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广西金嗓子。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楼主手艺了得。

网友:
这就是早期的dsp收音机嘛,可惜的是,不知道听什么台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
王者高大上!

网友:
说了啥呀?感觉啥也没说明白。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