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周期性缺缸抖动,起亚焕驰1.4L手动更换点火线圈

楼主(2024-07-21):
六年25万公里,去年陆续缺缸,去修理厂修检查是一个点火线圈坏了 花了180换的,后来开了段时间,又突然加速无力,周期性的一阵一阵抖,久病成医凭感觉就是点火线圈坏了缺缸,然后网上买的点火线圈 50多块钱 ,自己换 因为上回去修理厂看师傅换过 我已经掌握技术,就是拔一个缸的点火线圈插头看抖动的程度,如果很剧烈,说明这个缸是好的重新插好,拔下一个缸点火线圈,直到拔了和没拔一样,抖动没有变化,那就是这个缸的问题(拔线测试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因为我就被电过,中段漏电不知道怎么电就到了手上,吓得我一激灵)卸了螺丝拆出来一看,点火线圈中段有漏电打火的痕迹,奇怪的是,后来陆陆续续 四个缸都换了一遍,都是中段漏电打火~~~当第三次缺缸的时候,我估摸着第四个也不会远了,所以一次买了两个点火线圈,就很奇怪怎么会集中在一年里面坏?计划性报废也没这么精确吧。

网友A:
就是这么操作的   那个电一下可能会甩掉手上拿的东西   另外说明你拔得太出来了

网友:
这个地方还真不容易发现,细心看才行啊!

网友B:
是不是该换高压线了啊,一般就是线或这个的问题

网友:
平均每年跑4万多公里,厉害了

网友C:
直接拔点火线圈的插头不是一个效果吗

网友D:
4S店有诊断仪可以查代码定位哪个线圈故障吧

网友:
25W跑得真多

网友E:
换完之后你会发现坏的越来越快了,淘宝换了很多所谓的原装和品牌的都不行估计都是假货,长的几个月短的一两周更有甚者拆开用就是坏的,最后逼的没办法去品牌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买的目前还行

网友:
6年就25W公路,跑的挺厉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拔点火线圈的插头不是一个效果吗

忽然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店有诊断仪可以查代码定位哪个线圈故障吧

可以 修理厂也有OBD诊断 但是 只能诊断某个缸失火    没明确说是点火线圈的故障 可能是这车点火线圈是两针的  没有点火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拔点火线圈的插头不是一个效果吗

对呀 就是直接拔  一个 一个的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操作的   那个电一下可能会甩掉手上拿的东西   另外说明你拔得太出来了 ...

主要是它本身存在漏电  我都还没拔点火线圈 仅仅是拔线 电都能钻出来电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换高压线了啊,一般就是线或这个的问题

不是线的问题,是点火线圈漏电,这种是一体的   线插头里面是12V 和控制线  地线是固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完之后你会发现坏的越来越快了,淘宝换了很多所谓的原装和品牌的都不行估计都是假货,长的几个月短的一两 ...

还行吧 毕竟这款车保有量不多,也有半年多了 没问题的,这种两线的没有点火反馈 结构简单不容易坏,

楼主:
之前给百度地图 腾讯地图 做道路采集跑的多, 然后顺风车  黑车 混合着跑,所以公里数略大

网友F:
第一张图片能明显看出爬电的痕迹,想想楼主被点火线圈点到,那滋味,真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片能明显看出爬电的痕迹,想想楼主被点火线圈点到,那滋味,真疼。 ...

对的 就是这里漏电   电从这爬出来电我

网友:
起亚千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