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水冷笔记本电脑都出来了,各位玩过哪种水冷笔记本,是不是性能飞起?

楼主(2024-07-21):
4090这种显卡运算量一大,散热是不是就容易跟不上,
如果装上水冷,笔记本电脑的性能是不是可以跟台式机媲美

网友A:
那就买台式喽,加水冷没法携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台式喽,加水冷没法携带了

水冷散热器不带好像也能用,只有运算量大的时候,外接水冷散热器?

网友B: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铜铝散热水冷是个坑……

网友C:
芯片与台式机的有点区别吧

网友D:
还没用过水冷笔记本,也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用过水冷笔记本,也没兴趣

水冷笔记本,是不是等于便携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铜铝散热水冷是个坑……

不是全铜散热水冷么?

网友E:
除了学生党,都不太有人买游戏本,更别说水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学生党,都不太有人买游戏本,更别说水冷了

游戏本性能高,为何没人买?

网友F:
追求性能 为什么不要台式机???追求性能 为什么不要台式机???追求性能 为什么不要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追求性能 为什么不要台式机???追求性能 为什么不要台式机???追求性能 为什么不要台式机??? ...

台式机不便携啊。。。

网友:
没必要吧,笔记本不就是编便携吗

网友G:
水冷笔记本不是早就有了嘛,LZ可以去百度准系统吧,那里面有很多玩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冷笔记本不是早就有了嘛,LZ可以去百度准系统吧,那里面有很多玩这个的 ...

准系统稳定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与台式机的有点区别吧

同样是4090,笔记本的4090和台式机的4090有区别么

楼主:
打游戏能续航2小时么?

网友:
最好加上涡轮增压,dsg ,缸内直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