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食品安全问题无解,被逼自制午餐肉火腿肠

楼主(2024-07-21):
基础配方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肉泥和淀粉就行了,但是要把午餐肉或者火腿肠做成功,生产工艺上还是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把控。调味品只需要放盐和胡椒粉白砂糖或者你喜欢的都行。午餐肉和火腿肠的配方做法都差不多,就是最终产品形状不一样罢了。上面说的这个只是一个基础配方,实际上不同配方的最终产品的味道和品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在超市买的这一类产品,由于要控制成本还要解决常温保质期的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图一这是一斤猪肉两斤鸡胸肉一斤淀粉,我没想到这个木薯淀粉这么q弹粘糊,导致我这个午餐肉做出来像年糕一样,常温状态下用刀都切不了粘糊糊的,没办法放到冰箱里冻了一晚上解冻后切片就能行了,这玩意吃起来像鸡肉味年糕又有点像炸肉丸子。

图2是别人做的,做出来就像蒸肉饼,根本没办切片,一挪动就散了。大多数人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淀粉放少了,那就是肉泥不够细腻,搅拌不够充分,压的不够实,没有进冰箱冰冻凝固。

制作这个午餐肉火腿肠的关键步骤是要把肉泥打到尽量细一点,然后淀粉的配比,淀粉少了做出来像蒸肉饼,淀粉太多做出来像年糕。肉泥和淀粉混合好以后尽量的用机械搅拌均匀,电钻也行。打成粉色的糊糊以后压成方块放到冰箱里面冻一下等凝固了再放到高压锅里面蒸40分钟左右。

我家喜欢吃午餐肉火腿肠,这也是没办法被逼才自己做。食品安全问题几十年解决不了是制,度性崩塌,我家90年代开食品批发店的时候就见到过很多黑幕,如今还是一样一样的。只能说尽量少吃不吃深加工食品,监管缺乏的情况下,为了搞钱,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搞出来。有毒害食品一时半会儿吃不死,吃多了就各种疾病都来了。我现在连外面的水都不喝了,我自己买了个水桶喝自己家组装的净水器,过滤的反渗透净化水。

网友A:
感觉用鱼肉做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鱼肉做也不错

鱼肉也可以,不过很腥这东西你要解决去腥味的问题还有鱼刺的问题,除非你的绞肉机非常的厉害细腻,要不然鱼刺夹在丸子里面影响口感能吃出来。鱼肉丸我个人喜欢吃,但是这东西大多都是用廉价材料制作成的科技产品里面没有鱼肉。原因就是鱼肉贵,难处理。

网友B:
肉用捶的别用机器那种切割方式会不会不散,在捶的后期加淀粉什么的其他配料,边捶边混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用捶的别用机器那种切割方式会不会不散,在捶的后期加淀粉什么的其他配料,边捶边混匀 ...

我这是用绞肉机弄的,用电钻驱动。10斤肉也就10分钟。

网友C:
现在就没有能放心的食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没有能放心的食品了吗

但凡校长和教职工不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就难以解决,也吃不上什么像样的饭菜,因为学生最好欺负,最好拿捏,家长也不敢放屁,否则就给你家孩子穿小鞋。

网友:
哪天做个猪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凡校长和教职工不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就难以解决,也吃不上什么像样的饭菜,因为学生 ...

说的有点道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凡校长和教职工不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就难以解决,也吃不上什么像样的饭菜,因为学生 ...

在那里吃又怎么样  也不见得人家吃啥你吃啥 除非和你一样排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里吃又怎么样  也不见得人家吃啥你吃啥 除非和你一样排队的

有的学校确实是教职工校长和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这样的学校食堂通常吃的饭菜比其他的学校要好得多。

网友:
生在这里就要看淡一些了,或者努力能吃上特供。吃的、喝的、水、空气,你能找到安全的吗?除非你到深山老林里去生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凡校长和教职工不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就难以解决,也吃不上什么像样的饭菜,因为学生 ...

唉,就这样,还想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肉用捶的别用机器那种切割方式会不会不散,在捶的后期加淀粉什么的其他配料,边捶边混匀 ...

谢谢分享,锤的是燕皮

网友:
特Power的人吃特供食品
逼得课长与处Level都得自救了

网友:
还是自己种菜比较放心

网友D:
你得精通DNA改造,话说有这能力早插上翅膀飞走了,不同这些嘚儿们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精通DNA改造,话说有这能力早插上翅膀飞走了,不同这些嘚儿们玩耍了 ...

有知识有技术的,有钱的,都得走。

网友:
加点糖色或者酱油,颜色就好看了,酱油还有一股香味

网友:
牛,这个也能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