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小黑侠2无人机RC遥控器拆机

楼主(2024-07-21):
小黑侠2无人机RC遥控器 型号HOVER ZR-100A
用的RV1108主控
买来看看能不能刷机DIY个遥控

成品做工很不错,手感很好

背面也有个摇杆

主控板有屏蔽壳,做工非常精细, 结构比较复杂

主控下面是电池

这是下面的遥杆

有意思的是,射频天线全是贴在壳体上的,通过弹片接触,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

目前ADB调试是OK的,还在 探索中,空间不大,共20多M,剩余12M
期待有大神破解下

网友:
漏油器不都是这种天线吗

网友:
路由器不是这种天线
手机是
笔记本也是
ipad也是

网友:
看着很牛逼的样子,除了WIFI遥控,能不能当普通蓝牙遥控器用呢

网友:
高增益射频?

网友:
主要的芯片一个都没看到了

网友:
这种应该不好改吧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实际审控制距离也就100多米的样子?理论距离300米。

网友:
不一样的遥控器

网友:
它控制的飞机呢?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改什么遥控?按键太少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么复杂,不骗与i吧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遥控器做工不 错,看着高 级

网友:
遥控器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过来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