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物理网卡MAC地址修改器v1.0

楼主(2024-07-21):
物理网卡MAC地址修改器,修改物理网卡mac地址软件!
支持修改mac的主板有主板自带的板载intel英特尔网卡、电脑主板板载瑞昱realtek网卡、PCIE接口瑞昱realtek网卡、usb有线网卡(限特定型号)
网卡修改mac后重装系统不变,重启电脑、重装系统不受影响!
改机器MAC物理网卡机器码,网卡序列号修改,随意更改mac无序列号网卡
请在64位系统上使用本软件,否则打不开,支持的系统有win10 64,win11 64,不支持win7

免积分下载地址:http://www.isoyun.com/macmod.zip

楼主:
下载不了的请在http后面加s

网友:
收藏一个备用。

网友:
公司的网是绑定mac和ip地址的,改了mac后就访问不了外网了

网友:
收藏备用吧,公司用不了

网友:
螃蟹卡记得mac存在OTP芯片里,有修改次数限制,这点很讨厌,英特尔的没有。

网友:
其他的网卡能修改吗?

网友:
好东西,魔改bios的可玩性又增加了

网友:
N年前玩过一次,用于克隆上网网关MAC地址。
另外还玩过魔改笔记本电脑键位映射,重启电脑也不变的那种(重装系统是否改变未试过)

网友:
这个也行啊,不过改MAC能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用于修改被封mac地址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可以恢复原来 的MAC吗

楼主:
intel英特尔网卡不支持win7,瑞昱realtek网卡支持win7

网友:
就这软件就能修改网卡中rom,MAC地址?你确定不是来吹牛的。
难不成就是修改系统中的mac地址吧。

在一般情况下,网卡ROM中的MAC地址是无法通过软件来直接修改的。MAC地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是由网卡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固化到网卡的ROM中的,通常是唯一且不可更改的。

虽然在操作系统层面上可以通过软件来修改显示的MAC地址(称为软件修改或者Spoofing),但这种修改只是临时性的,不会真正改变网卡ROM中的MAC地址。当系统重新启动或者重新连接网络时,通常会重新读取网卡的硬件MAC地址,从而还原为原始的MAC地址。

要真正修改网卡ROM中的MAC地址,通常需要特殊的硬件或者固件工具,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操作,一般用户无法轻易实现。

网友:
之前使用的使用命令,这个软件好,感谢分享,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