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一些电子产品进水,雨水等都是很麻烦,很糟糕的事

楼主(2024-07-21):
很久以前,还是CRT的大型显示器的时候,窗子没有关好,显示器里窗子最近。

结果进水了,雨水大的很。

我只是把外表的水擦干净,开机,好像信号不稳定,有时候会图像跳,,过了几周,好像就好了。

实际上,当时应该把外壳拆开,把里面能看的见的地方,有水痕迹的地方,全擦下。。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幸亏没有高压打火,否则损失更大。

还有,对讲机和人,一起掉水里,哈哈,当时身子半边都湿了。
马上关机,,然后卸电池,,回来就拆机,,,对讲机主机是两块板子用排针连接的。  基本上内部都很结实,哪怕撬一下,也不会坏。

我就用无水酒精反复擦,用不了多少的。但是屏幕等地方还是危险。。。然后往里面狠劲的喷WD40。。。。因为它会把水汽隔开。。

如果不这样搞,估计那些看不见的水分,很快会损害的。

这个对讲机现在都十几年了,还好好的,电池坏过,换过的。

其实,对很多人,并不理解电子产品进水了,怎么办,,,只有根据具体的东西,操作了,才理解。

因为人们总觉得外表水擦干净了。

楼主:
户外用的多,最怕手机进水。。

所以,雨天,我在外面都不打电话。

其他,大的电路,比如电源,大的接插件的产品,进水是最容易处理的。

哪怕是路由器,电风扇,,,

网友:
常识,就是防水的手机,下雨天最好也不要在外面打电话,容易引雷。

网友A:
以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对讲机经常被雨淋,是那种不带屏幕的,就是喇叭暴露在外,声音会变小而已,功能一切正常,也有可能早期产品防水做得好,也不是直接泡水里

楼主:
其他什么豆浆机,,,蓝牙音箱,,什么电视机进水,都是r容易处理的。。

因为里面元件面积大,板子层数少。

网友:
还有一点你忘了,那个水还可能会腐蚀电路

楼主:
所以,基本上你亲自处理过进水的电子产品,就知道难易了。

哪里难,那里简单?   什么地方以后会隐患??

网友:
老款诺基亚手机,曾经进水过几次,马上拔电池,拆开吹开就行了

网友: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怀疑进水就拆机器处理 , 千万别以为可以在外壳做点什么就能彻底高枕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对讲机经常被雨淋,是那种不带屏幕的,就是喇叭暴露在外,声音会变小而已,功能一切正 ...

早期的产品,电路没有这么多,所以对水的敏感程度没有现在的产品高

网友:
进水,受潮主要两个危害
1绝缘性能下降,可能会短路,漏电
2发生电解反应,腐蚀电路,进水的设备拆开来花花绿绿,很多人以为是水脏或者发霉了,实际上这些是电解产物,电路也不会被水腐蚀,只是电解时候把铜反应掉了

网友:
擦完之后电吹风吹吹呗,里面大面积进水那就只能拆下来清理了,只是飘了一点雨就擦擦外壳电吹风吹吹咯

网友:
我手机掉水里,就隔了几分钟,拿出来放米桶里,放了几天几夜还是没救活

网友B:
进水第一时间拆机清理是最关键的

网友:
吹风机立马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第一时间拆机清理是最关键的

是的。。

还有,精密的东西,难救活

网友:
大屁股crt工作温度很高,只要水没有到电流经过的地方造成短路,,很快就能烤干,比你大太阳应该还烤的快。

楼主:
其实,苹果手机 ,IP67的防水,一般掉到水里,过10分钟都没有关系。真的

网友:
我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