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充电器电路请教

楼主(2024-07-21):
开关管烧了,保险丝也烧了,其中几个贴片元件也坏了,在网上搜了相关的电路,有点不明白,G和S之间应该是个电阻,但是我看到的却不像一个电阻,有没人能指导一下,我换件不知道该换啥,这个元件丝印是WN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6825179264

贴心的回复!

网友:
如果没有备件,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要

网友:
保护mos管的吧,确实好多没有这个

网友:
这电路不常见

网友B:
付邮费给你2个充电器

网友:
烧毁很多啊,修复难度大,估计3842不保

网友C:
3842还是很经典的,适合维修者练手。当然炸了这么多地方,可能维修过程会比较虐。

先不忙看外围,先看看3842还能否工作,给7脚外加个17-18v电压,测一下pin8和pin4。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还是很经典的,适合维修者练手。当然炸了这么多地方,可能维修过程会比较虐。

先不忙看外围,先看看38 ...

在路加电压测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路加电压测量吗?

不要上220v哦,直流加在3862 vcc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上220v哦,直流加在3862 vcc脚。

给7脚加上直流16V电压光耦旁边这个三脚元件冒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付邮费给你2个充电器

收旧废一元一个,不包好坏,运气好还捡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旧废一元一个,不包好坏,运气好还捡到好的

多少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上220v哦,直流加在3862 vcc脚。

供电以后芯片发烫,光耦旁边烧了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7脚加上直流16V电压光耦旁边这个三脚元件冒烟了

这个就是普通的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A的?

废品站大多数都是20ah的

网友:
修这没啥意义,练手的话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842还是很经典的,适合维修者练手。当然炸了这么多地方,可能维修过程会比较虐。

先不忙看外围,先看看38 ...

限流电阻开关管烧了3842还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流电阻开关管烧了3842还不坏?

换了3842是不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