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R22漏光了排空方法

楼主(2024-07-22):
老家空调安装失误,低压管有漏油痕迹,压力也几乎没有,顶加气口只有轻微排气,还有往外喷油。
如果,假设管路里已经是空气,我可以从低压管加气口加制冷剂,然后高压管阀门关闭,然后卸下管子来排除内机的空气。
但是问题来了,外机的空气如何排,有一种说法是,高压管卸下来,把阀门打开,制冷剂会从内机,外机同时排气。
请问家人们,R22空调制冷剂几乎漏光,从新加注需要排空吗?
如果要排空大家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A:
我也是同样情况,外面叫师傅过来整没排空也没抽真空,现在使用起来也是冰凉冰凉的,师傅说22的不排空没问题~

网友B:
R22不需要抽真空吧,可以直接用冷媒排。
话说R22的空调有年头了吧。

网友:
当然需要排空!
先把压缩机排空,然后注入制冷剂,然后,用制冷剂,吹走室内机的空气

网友:
理论上,如果没有混入外界空气的话,R22可以使用本身排空,多浪费点也可以达到,排出的口有冰冷氟利昂即可,然后开机,看着压力,不停得利用制冷剂调整高低压参数直到正常运行,可实际上大概率遇到不抽真空的话,毛细管或膨胀阀经常冰堵,压缩机噪音大,震动大,没办法才不用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需要排空!
先把压缩机排空,然后注入制冷剂,然后,用制冷剂,吹走室内机的空气 ...

先把低压管阀门关闭,高压管阀门打开,开启压缩机把外机抽真空?
然后在关闭高压阀门,拆下管路用冷媒排空气?

网友:
我觉得
阀打开,旋开粗管,气瓶连接上,用手堵上外机的大口,开气瓶,这样冷媒就可以从外机一直排到内机,最后空气从内机的管子排出来。

不过我上次r22漏光是抽真空定量加的

网友D:
楼主,最好还是先检漏然后用真空泵抽真空定量加。没有真空泵的话,那可以先启动压缩机关低压阀,松开低压管螺帽,在低压螺帽处没有气排出来的时候拧紧低压螺帽,接上冷媒,充气在有一定压力时关冷媒,关高低压阀,此时再次拧松低压螺帽,试着开点高压阀有大量气体从低压螺帽放出,拧紧低压螺帽,此时基本上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2不需要抽真空吧,可以直接用冷媒排。
话说R22的空调有年头了吧。

不是不需要抽真空    是不抽真空也能用    不抽真空可能导致高压压力异常   影响制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还是先检漏然后用真空泵抽真空定量加。没有真空泵的话,那可以先启动压缩机关低压阀,松开低压管 ...

其中低压螺帽处没有气出来时,关高低压阀,关压缩机。开低压阀充冷媒到一定压力 关低压阀,开点高压阀松低压螺帽排气,分段排气分段充氟,这样稍微干净点,意思是这个意思,中间过程可能要灵活掌握。

网友:
还是重做管子喇叭口,真空泵抽空来得靠谱。
若充雪种排空再充再排,就算能用也是将就。

网友:
忘了R23还是R22了,见过维修师傅用氮气排空。

网友E:
先检查喇叭口 确定没再漏 用冷媒排空  松开高压喇叭口  用冷媒从低压进去顶出内外机的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喇叭口 确定没再漏 用冷媒排空  松开高压喇叭口  用冷媒从低压进去顶出内外机的空气 ...

是的,喇叭口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拧紧,这个再使劲拧紧试试肥皂水

网友:
现在的维修基本上不排空,有一点影响制冷效果,但是维修师傅不告诉客户而已,自己家修理为了达到最好效果肯定要真空处理,但是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
请教,R410A冷媒,也可以这样操作排空么?---(拧松细管喇叭管,开机,加冷媒,直到细管位置有反应。拧紧细管。
不制冷几周了,操作正常,风扇转。细管外有一点露水

网友:
感觉还是得外机内机分开排空保险一点

网友:
有条件抽-下真空.奢侈点充点氟再放空后再加.倘还有管内压力则直接加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情况,外面叫师傅过来整没排空也没抽真空,现在使用起来也是冰凉冰凉的,师傅说22的不排空没问题 ...

你被他忽悠了 还帮他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