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别人送的灵越7520,怎么处理

楼主(2024-07-22):
别人说坏了,给我拆,具体哪坏了他说不清,因为他不懂,说是硬盘拆了
我通电一看,滴滴的响,结果内存也没了,哈哈

我是拿去配个硬盘、内存自己用呢,具体不知主板和cpu是否好的,屏应该是好的
这样修复的话一般需要多少钱
还是闲鱼上就这样卖掉呢,这样能卖多少钱呢,我也不玩这个也不了解行情

网友A:
如果用不上建议出掉,如果想折腾一下,可以到电脑店装上内存条硬盘测试一下,或者闲鱼收内存,现有电脑里拆个硬盘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不上建议出掉,如果想折腾一下,可以到电脑店装上内存条硬盘测试一下,或者闲鱼收内存,现有电脑里拆 ...

我还没笔记本,能用的话也能用上,没笔记本硬盘啊,我的都是3.5寸银盘

网友B:
不包好坏,咸鱼交易50不包邮,专业回收电子垃圾的也就60,必须有盘和内存。

网友:
卖也卖不了二百,能用就用不用就卖,手机垃圾储存的太多,最后都是垃圾,还不如换钱

网友:
看配置还可以,要是能确定主板、CPU没问题的话,配个内存硬盘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闲鱼当废品卖30左右

网友:
折腾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电子垃圾,做收藏吧

网友D:
这个配置太低了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不知道都什么坏了,可以试着先加个内存看看主板屏幕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包好坏,咸鱼交易50不包邮,专业回收电子垃圾的也就60,必须有盘和内存。 ...

哈哈,这么便宜啊,还得有内存合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当废品卖30左右

我去,这末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太低了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哈哈,感觉比我的台式机还高呢,我的连i3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当废品卖30左右

对,就咸鱼

网友E:
我的灵越买了50.上门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灵越买了50.上门收的。

哈哈,这是黄土嫁,连白菜价都不算

网友F:
卖应该是卖不了多少钱了,不过配硬盘和内存的话水很深,建议还是买全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卖应该是卖不了多少钱了,不过配硬盘和内存的话水很深,建议还是买全新的吧。 ...

水深水浅没关系,我压根不会水

网友:
根据序列号搜一下就知道配置是啥样的了,不过我也建议出掉为好,虽说不值啥钱,自己留着就等于又多了一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