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不制冷可能食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7-22):
海尔智家的3开门风冷冰箱,用了只有3年左右,前几天发现突然不会制冷了,冰箱里东西全化了,都扔了,没有修过这东西,请问大家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用功率计测开机几秒后功率上升到400多瓦,同时伴随比较大的一个声音,然后维持几秒左右功率就下降到2瓦左右,声音也没有,温控器没问题,冰箱显示的温度是对的,冷冻都20多度,就是不共工作,不会是压缩机坏了吧?

网友:
压缩机保护了,主控板有故障

网友:
压缩机启动异常   先换启动器和保护器   换了还不行就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个压缩机绕阻,再检查启动器,

网友:
海尔不是一年整机保修和三年主要零部件保修,找找售后看看

网友:
直接给压缩机通电若还不转就是线圈短路了。

网友:
电容先换了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今天先找找购买票据看是否到3年,超过了就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
启动器坏了,也有可能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A:
功率一下上升又下降,会不会是电流大保护了,应查一下电容或压缩机卡住了

网友:
先摸摸冷凝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一下上升又下降,会不会是电流大保护了,应查一下电容或压缩机卡住了 ...

感觉像是压缩机卡住了,要是卡住了那不就是坏了,见了这么多冰箱还没见过压缩机这么短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压缩机卡住了,要是卡住了那不就是坏了,见了这么多冰箱还没见过压缩机这么短命的 ...

启动ptc坏了,正常启动端启动几秒会断开,然后运行端工作,启动端不断开的话压缩机会过热保护停机。

网友:
电容,启动ptc,压缩机,从易到难

网友B:
美的变频风冷,故障现象一样的,售后昨天把压缩机拆走了,又说要把冰箱搬走维修,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变频风冷,故障现象一样的,售后昨天把压缩机拆走了,又说要把冰箱搬走维修,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

我这个售后也看了,应该也是压缩机问题,后来也拉走了,我这时定频加西贝拉压缩机,这质量实在是堪忧

网友:
我来晚啦!早几天看见的话,就让你拿锤子敲一敲压缩机了。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