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新大洲电动车仪表显示电压问题

楼主(2024-07-22):
想咨询下大哥,仪表盘60v显示 怎么改成显示48v 实际安装的60v 只想显示48v 怕。。查

网友:
表拆了,不用表,就没得看啦

网友:
换分压电阻

网友:
拆了表是最好的了

楼主:
不懂电路 准备找到显示屏对应脚 给他割断

楼主:
在仪表正负极前加个60v转48v 的dc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A:
新国标车还看电压吗?速度表就是个欢乐表,最高显示25

网友:
分压电阻或降压模块

网友B:
从4块电瓶上上接出48来给仪表,控制器还用60的,反正控制器也有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国标车还看电压吗?速度表就是个欢乐表,最高显示25

新国标 自己换了60v电池
怕交警看仪表上显示60v开罚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4块电瓶上上接出48来给仪表,控制器还用60的,反正控制器也有欠压保护 ...

用的锂电池 这个方法不行

楼主:
这货挺高级的 原来48v 卖车的用遥控搞了几下就变60v的 没有拔线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