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SONY WF-C500 YY2952蓝牙耳机

楼主(2024-07-22):
同事的SONY WF-C500 YY2952蓝牙耳机,其中左耳机不能开机,让我看看。

用刀片沿着缝隙割开,手指还受了点伤。以为是电池不行了,结果测量电池电量满的。
开机一直反复说“开机”,间隔两秒左右吧,估计是电路有问题了,各种元件太TM细小了,回复人家,我修不了。
百度能搜到该耳机的高清拆机图和测评,现在还有卖,好像卖300+。

网友:
这个发声单元也太小了吧!估计低音够呛!

网友:
各种元件太TM细小了,肉眼难修

网友:
内部做工布局很好,换电池也方便

网友:
这个,确实很难修,特专业才行,否则,一次性

网友:
元器件太 小,确 实不容 易拆 修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开关有问题了,或者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现在的蓝牙耳机不好修

网友:
这。。。考验眼力的时刻到了

网友:
修肯定能修,这个需要大师傅,去找修手机的店,一般人家都有显微镜加专业工具

网友:
现在的蓝牙耳机就没想过让你修

网友:
现在很多设备都是一次性的了

网友:
万用表是好货

网友:
这个需要放大镜

网友:
现在蓝牙耳机满天飞,许多都是一次性的,基本上没法换电池

网友:
索尼的做工就是漂亮

网友:
大法耳机贵,精密。。。。。。。买不起坏了更修不起

网友:
这种耳机太小,开壳也不好开。基本上一次性的。

网友:
电池占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