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容抗法测量电容的疑问

楼主(2024-07-22):
       前段时间用7129芯片的老款9806测量电容能粗略分辨好坏,也做过测试,今天用同是容抗法的7106芯片老款9802来测试貌似不行,已经确定的一个坏电容10uf,拆下来后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容值7.97uf多,esr值18欧姆,vouss损耗33%,已经坏了。
        用9806测量只有0.09uf,基本可以判定电容失效。而使用单片机0660的980测量容值8.26uf左右,使用fs9922芯片的万用表测量6.4uf左右,使用7106芯片的9802测量容值6.3uf左右。
        有两点疑问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是不是绝大多数万用表测量电容只能粗略知道容值大小,无法粗略判定电容好坏?这样的万用表测量电容的意义何在?
        2、同是容抗法的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容,数值能查几十倍,请问是不是两个万用表的测量原理不同?
        我知道用电桥测量电容最准确,但是一个是价格高,业余维修爱好人员无法配备,二是如果能通过万用表简单粗判岂不是更好。另外现在的物资也很丰富,价格不高,最简单的办法是怀疑有问题的电容直接全新代换。

网友A:
还是这个晶体管测试仪给出结果可靠

网友B:
谁说能用万用表测电容好坏的?哪怕你用万用表测量到了电容的容量值,对于实际没有多少意义,因为电容除了容量值外还有等效电阻,对于大多数应用场景电容是起到滤波用途。。。。。。,还有除了上面说道的参数外还有漏电流等参数,这些都是万用表无法测量的。
通常我一贯视万用表电容档测量功能为鸡肋,哪怕是福禄克的也一样,若怀疑电容基本一闭眼全部更换,测量它没实际意义,搞来搞去又花费时间最后还是拆了换,还不如直接痛快的更换,测量没实际意义。直接换就完事了

网友C:
测量的意义在于:只要低于10uF就换了。

一般新电容10uF的都会大于10uF,

实际维修中,都是有经验的,某个电容容易坏,才会去拆它判断一下,测量一下果然减小了,跟以前的经验一样,这样就得到了确认。

实际呢,就算不测量,也会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个晶体管测试仪给出结果可靠

是的,这个东西价格不高,实用性还是有的,上次我测晶振的电容pf级别的,也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能用万用表测电容好坏的?哪怕你用万用表测量到了电容的容量值,对于实际没有多少意义,因为电容除了容 ...

是的,直接代换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谁说能用万用表测电容好坏的?哪怕你用万用表测量到了电容的容量值,对于实际没有多少意义,因为电容除了容 ...

电容1元100个,还包邮。

值得去做研究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的意义在于:只要低于10uF就换了。

一般新电容10uF的都会大于10uF,

是的,经验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板子上面电容较多不好全部代换。上次维修一个万用表,交流档位有底数,最后发现是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有问题,代换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1元100个,还包邮。

值得去做研究生吗?

是的,现在价钱都不高,可能是我买的东西质量不行,有些电容买回来就发现容值比标称值小。

网友:
直接代换最好

网友E:
买的新电容基本都大于标称容量

网友F:
9806旧版测量电容与现在的9205测量电容电路架构相同,而9802釆用AME7106,用芯片pin2的输出信号经缓冲后测电容,实际运用前者可靠性高很多,而后期的智能芯片大多釆用充电法,对于坏电容判断的能力差很多。

网友:
要准确,还是要使用电桥测量,现在电桥也不贵,一个稍微好点的万用表的价格,就可以买一个电桥了。而且电桥还可以当内阻仪使用,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9806旧版测量电容与现在的9205测量电容电路架构相同,而9802釆用AME7106,用芯片pin2的输出信号经缓冲后测电 ...

谢谢分享释疑,学到了新东西,刚才打开9802万用表看了一下,这个9802貌似测电容不是用的运放,而是主控二脚接了一个14脚芯片74h140。

网友:
电容业余条件下确实不好完全准确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新电容基本都大于标称容量

你确定买新电容容量都大于标称容量?
国际大品牌的电解电容都是低于标称容量的,因为有个+-10%的容量差,厂家为了节省成本都生产偏下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新电容基本都大于标称容量

进口电容电解的一般要低十个点

网友:
一路看下来都没有看见有人说这问题是因为测量时的测量频率太低导致的判断误差,一般万用表测量电容器时的频率很低,容量越大越低。测量4.7uf以上电容器频率往往只有几十hz以下了,许多万用表是容量越大频率越低。
电桥可以设置比较高的频率去测量,电解电容器一般1k左右的频率去测量比较好,好一些的用10k也可以,其它品质比较好和应用在高频地方的电容器用10-100k左右的频率去测量。还可以看一些参数去判断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1元100个,还包邮。

值得去做研究生吗?

大杂烩还是能选?

再说买回来怕不敢保证完全合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