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宋2016 1.5T ABS传感器万用表不拆轮检测

楼主(2024-07-22):
有专业OBD设备的网友就略过吧,直接一测就有结果。以下方法只适合有万用表又想省钱的网友啊。

去年9月份首次故障更换了左后轮ABS传感器,当时把4个轮子逐个拆一遍,只能用满头大汗全身湿透来形容。点击直达上次内容。
这次又报ABS传感器故障,还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轻踩刹车ABS总泵就开始工作。这次用新方法,只拆了一个轮子就确定故障。
方法是到ABS总泵的线束插头上测量,4路ABS传感器信号是汇总到ABS总泵插头上的。根据电路图上的插头标识和线路序号找到对应的线路,再万用表测量即可。电路原理图很早以前网上找的,就是插头位置图没钱下载只有网页截图,V我30给大家上传清晰版

按照之前拆解的笔记,原装完好ABS传感器阻值≈5.4MΩ,正反向压降≈1.8V-2.2V逐渐升高。
经测量两个前轮正常,左后轮也基本正常(上次更换非原厂,正反向压降2.6-2.32V,这次变成了2.3V无跳变)。
而右后轮数据明显异常,测量ABS总泵端阻值0.8MΩ,正反向压降1.1V;拆开轮子测量轮端插头阻值4.8MΩ,正反向压降1.68-1.82V,可以确定ABS传感器轮数据是明显异常的;
为了确定线路是否故障又去测ABS总泵端阻值这次变成了2.7KΩ,正反向压降1.7-1.8V。测量轮端插头到ABS总泵插头上的线路阻值和对地阻值,结果线路数据都正常,排除断线或短路等问题。那也就基本确定了是右后轮ABS传感器故障。
去年左后轮更换的所谓原厂abs传感器虽然包装和喷码都很像,但其实并不是原厂,因为没有原厂传感器头部的boad-broad阳标字样,压降也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就直接买了PDD里有厂家信息的一家只要35米,但这次的尺寸有点点误差,头部大了点点,且测量数据跟原厂的也偏差非常大(新品正反向阻值4.44/18.32MΩ,正反向压降1.75/0.6V),刚换上ABS故障灯还是不灭,缓慢开了四五米还是不灭,心里想着完犊子果然便宜没好货,等到用车出去时速度上去了之后ABS故障灯终于是灭了,目前貌似恢复正常了,改天到不影响道路交通的道路来几脚急刹车试试。

另外拆ABS总泵线束插头时,先按压手柄下面一点的卡扣,然后再旋转手柄到另一侧到位,然后总泵线束插头就会自动脱出一部分,后面就靠摇晃摘下来(刚开始摇半天摘不下来针新崩溃,不过千万不要用螺丝刀去撬,会破坏插头的防水性能,空调管上的冷凝水正好回滴在ABS总泵上形成积水)。线束插头上有线路针脚序号可对应到电路原理图里的。

两线差分式霍尔传感器原理,见最后两张图,拆过一个只有个二维码,没有其他丝印

网友:
受启发了  不错

网友A:
还是大众的abs传感器便宜,不带自动泊车的普通版拼多多15包邮。

网友B:
去4S店,就说消故障码,顺道就知道了!开出去,再报不报都不回去啦!报就汽配买个自己换!

网友C:
小黄鱼找找看看有木有维修手册卖,我的宋max   9.9米买了全套维修手册和电路图

网友:
楼主厉害,自己维修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4S店,就说消故障码,顺道就知道了!开出去,再报不报都不回去啦!报就汽配买个自己换! ...

不好意思去   哈哈哈    怕他跟我要检测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大众的abs传感器便宜,不带自动泊车的普通版拼多多15包邮。

我也搜到便宜的  不敢买,最终买了个有厂家信息的。大众不一样,市场保有量那么大,配件质量比我的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找找看看有木有维修手册卖,我的宋max   9.9米买了全套维修手册和电路图 ...

我也找了,问人家有没有接插件位置图,人家说不知道,根本就懒得确认下。

网友D:
大数据能抓取到我脑子所想,我的车刚出这问题,大数据就让楼主发帖了。

我这车刚开始启动会报警ABS,ESP等4个故障,熄火重启大概率会好,之后越来越严重,甚至还不让手动加档。

的那是偶尔还是会好,我感觉还没坏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数据能抓取到我脑子所想,我的车刚出这问题,大数据就让楼主发帖了。

我这车刚开始启动会报警ABS,ESP等4 ...

最好的结果是只是ABS传感器上沾了铁屑泥巴了,导致信号异常。可以喷水清理试试。不过大概率还是ABS传感器坏了,没有电路图的话还是看看5楼网友,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去   哈哈哈    怕他跟我要检测费

不要检测费的   我去测过2次了    第一次我自己知道是哪个坏了    听到异常声音了     第二次检测出哪个后说他那里太贵没换   直接开走了

网友:
轮速传感器 还是以前的3线 稳定很多,现在2线的好像是通过电流变化采集,传感器稍微有点老化漏电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检测费的   我去测过2次了    第一次我自己知道是哪个坏了    听到异常声音了     第二次检测出哪个 ...

get 到了 ,就是我这离4s有点远

网友:
其实吧,4S检测故障是不收费的,等报价时说再考虑考虑,开走就行了

网友F:
这个坏的应该不多啊,

网友:
还是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坏的应该不多啊,

有的车确实不容易坏   我11年的标致207到现在都没坏过一个,但这个车现在8年了,就坏了两个。
不过这个传感器工作环境和强度都是非常差的,坏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