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夜拆一个电源充电器,请教改动问题

楼主(2024-07-22):
天气太热,只能大半夜拆。马来西亚产的,24伏8安, 我一向认为泰国或者马来西亚或者日本本土生产的应该很规整,结果把我这个强迫症给看懵了。东倒西歪的零件,到处是胶水,焊点都跟大鼻涕似的,稍微长一点的脚也没剪,直接弯在里面主电容跟个大宝贝似的包了几层,没看到牌子。输出线明显是换过的,输出电容是红宝石。
但是该有东西都有,有保险,热缩管套了很多,两个大电感中间居然有支撑!大变压器用铜皮罩着,反面那也是个铜皮罩?话说这种电源叫什么电源?双光耦没有看到芯片,插电使用都没有响声,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电源过10安应该没问题吧?电压稍微有点高24.8,请教能不能改动一下降低到24?

网友:
哈哈,半夜就不热吗,一样热啊

网友A:
自从有高分辩率表后,我的5V1A手机充电头,也被我调整输出是5.00000000000000V的。

网友:
加载上负荷就是24伏了!没必要动!

网友:
高0.8v算不了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高分辩率表后,我的5V1A手机充电头,也被我调整输出是5.00000000000000V的。 ...

,牛而逼之

网友:
电源用料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高分辩率表后,我的5V1A手机充电头,也被我调整输出是5.00000000000000V的。 ...

宇宙第一万用 表,楼主大发了

网友:
带载工作,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标称24V8A,怎么要过10A使用呢,超荷使用发热太大了
不改电压一样的用

网友:
电源做工还真不错,那些长一点的脚是故意不剪短的,没有偷懒哈,反而是增加了生产的工作量,直接弯在里面,是为了增加焊接的牢固性。

网友:
就是说,用料不错,做工稍微粗糙些

网友:
看到那个铜的散热片,就判断做工应该还可以,再看看输出端的几个大电感,用的铜线真粗啊,功率肯定能达标。这个要给T12供电,那真是足够足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高分辩率表后,我的5V1A手机充电头,也被我调整输出是5.00000000000000V的。 ...

猴哥又调皮了。

网友:
不用改,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高分辩率表后,我的5V1A手机充电头,也被我调整输出是5.00000000000000V的。 ...

对着充电头吹口气视值跳动几个字

网友:
这个电源挺好的呀!

网友:
0.8V对24V来说不算高,还是空载状态。

网友:
这好的电源,不要改了,0.8伏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