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HP 3478a 开机跳故障码 A:D SLOPE ERR

楼主(2024-07-22):
HP 3478a 开机跳故障码 A:D SLOPE ERR

过个两三分钟又不跳恢复正常
朋友们有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24-8-23 08:38):
已解决,帖子不知如何编辑,做补充
更换记忆电池

网友:
我的3478A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看自检能通过不,这个故障代码是 A/D 转换器无法正确接收验证结果
推测
1,电压档是否需要校准
2,供电电源是否正常,有没有可能电源部分电容漏液所致

网友:
A/D斜率错误?
ADC部分问题吗?

网友A:
这是HP3478的老毛病,一直是由3V电池长期失压造成的。

第一步,首先检查各部分供电电压,如图下:

第二步,检查JM701处、JM703、RT707处电压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发烫。此三处爱坏,更换配件。

第三步,更换C701、702、703电容,出现自检不过,应该是这三个电容失效了。

第四步,重点检查一下U101,如果上面C703已失效,这个芯片说明已经损坏,更换后再校准及可。

开机+15V电压正常,自检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HP3478的老毛病,一直是由3V电池长期失压造成的。

第一步,首先检查各部分供电电压,如图下:

厉害!学习了。

网友:
换电源部分的电容先试一试,现在估计还来得及,否则就会像天使大神说的那样,有芯片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HP3478的老毛病,一直是由3V电池长期失压造成的。

第一步,首先检查各部分供电电压,如图下:

专业,学习了!

楼主(2024-08-23):
根据5楼给的维修思路,拆下电容,以及测量几处电压均正常
回看老师说的第一句话:一直是由3V电池长期失压造成。
记忆电池在板子上测量3V+,拆下后不足3V,更换后开机不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HP3478的老毛病,一直是由3V电池长期失压造成的。

第一步,首先检查各部分供电电压,如图下:

已解决,感谢老师的细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5楼给的维修思路,拆下电容,以及测量几处电压均正常
回看老师说的第一句话:一直是由3V电池长期失压造 ...

那不是所有的校准数据都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