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一套大佬们玩剩下的T12玩玩

楼主(2024-07-22):
年前就想整一套玩玩,屏太贵了,然后就搁浅了。
最近某目录商sHMIctrl的屏6折,买了2片,才又重启了。
手柄太贵了,不含烙铁头的价格都能买一个焊台。手上焊台手柄多的是懒得改,买一套新的。
后面整个铝合金盒子,就完事了。
问题来了,电源用开关电源没有接地系统,焊芯片那会全部阵亡了。
手上有110W的环牛,还是考虑用它吧

网友A:
插接件250度?按我的经验,250度只适合保养烙铁头打磨镀锡用,什么都焊不了。实际使用就没有低于300的的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接件250度?按我的经验,250度只适合保养烙铁头打磨镀锡用,什么都焊不了。实际使用就没有低于300的的场 ...

反正华秋最低档好像都标的是250℃...

---------------------

网友B:
大神的杰作很牛叉,我是搞不懂,这个彩屏是啥东西,就不去深入研究了;话说接地:以前都是拉根线到铸铁的下水管或水龙头上,焊接怕静电,必须接;后来楼房里都是设置了地线的。

网友C:
没有接地这么恐怖吗?用T12焊东西没接地貌似也没事?

网友D:
干燥环境容易静电,接地有用,正常环境未接地,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E:
不用开关电源,用电池就好了

网友F:
一般用 用T12不差的。。。这屏 好,手柄好,电源好,,,支架呢?

网友:
我看好多人焊台温度都是设置350℃

网友:
让我一支5块钱25年用到现在的电烙铁  情何以勘啊~

感觉坛友们都挺讲究的  在电烙铁上不吝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杰作很牛叉,我是搞不懂,这个彩屏是啥东西,就不去深入研究了;话说接地:以前都是拉根线到铸铁的下 ...

不是商品房,接地比较麻烦,开关电源还是不考虑了,用变压器或者电池,最好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 用T12不差的。。。这屏 好,手柄好,电源好,,,支架呢?

这个电源功率不够只是临时接上试试,支架目前还没有考虑,就用焊台支架,以后考虑集成到壳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开关电源,用电池就好了

也考虑过用电池

网友F:
T12耐用,粗大的T20,TX1更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燥环境容易静电,接地有用,正常环境未接地,感觉影响不大。

不接地感应电压100V,这么高的电压不可能没有影响,焊个三极管是没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接地这么恐怖吗?用T12焊东西没接地貌似也没事?

不接地感应电压10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T12耐用,粗大的T20,TX1更是。。。

这么多,你是玩的吧

网友:
很不错!我的话一般的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接地感应电压100V

高的有点吓人,我用220伏的才二三十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