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会哪些修车技能,可以提升汽车安全性呢?

楼主(2024-07-22):
开直升机的,好像每次上机前会检查一下灰机,

开车的,是不是每天也检查下车子,会更加安全呢?
各位平时怎么检查自己车辆的

网友:
上高速就看看轮胎气压,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

网友:
按照说明书要求定期检查保养,制定合理周期检查油水电,每次用车前后检查轮胎和胎压。

网友:
后视镜、反光镜对安全来说很重要,歪了斜了可以自己调整,不用去4S店哦

网友A:
启动前围绕车辆检查一圈。

网友:
开车门前就绕车一圈,顺带目测一下车胎正常不正常,有胎压显示的不用看轮胎了。看别人说的,绕车一周,看看有没有小孩在车边玩,安全意识有提升

网友B:
平时的话就看看轮胎呗,定期看看底盘渗漏,保护套老化情况。21年的凯美瑞排气管尾段和消音器链接的法兰锈烂了1/3,乘着质保给换了,尤其是质保快结束了,赶紧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的话就看看轮胎呗,定期看看底盘渗漏,保护套老化情况。21年的凯美瑞排气管尾段和消音器链接的法兰锈烂 ...

质保快结束,你完全不懂,去4s店

人家会拆汽车,给你好好免费保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前围绕车辆检查一圈。

围绕车辆检查一圈,每次开车都会检查底盘么

网友:
看了很多事故的视频,我感觉启动前绕车一周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保快结束,你完全不懂,去4s店

人家会拆汽车,给你好好免费保养么? ...

开起来有异常就记录下来,抖音B站啥的搜一下,车友有没有类似问题的,还有就是相似问题维修了哪些零件的,对应自己判断一下,4S就难忽悠你了(相对纯小白)。外观类的问题,胶套保护管破裂什么的,关键处生锈什么的,查查看正不正常,比方说球笼胶套破裂,球笼就用不了多久了。排气管多多少少有生锈,网上搜搜相同车型排气管生锈的,一般没得大问题,我的车是接头锈蚀坏了,估计撑不了多久就漏气,会突突的声音,我自己修不去4S都得千多,乘质保赶紧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保快结束,你完全不懂,去4s店

人家会拆汽车,给你好好免费保养么? ...

我工科的,懂一丁点,自己看看修车或者类似故障处理视频,非常简单的问题能自己处理的那种(换机油换电瓶换备胎这种类似的),我觉得质保的车子没大毛病4S忽悠不了我,疑难杂症我肯定两眼一抹黑,毕竟我不是专职修车的,专职修车的遇到有些车型有些问题也两眼一抹黑。

网友:
其实车子刹车正常,出不了太大事,或者说这是自己检查能达到的上限了,我想到严重的情况发电机坏了全车断电并且熄火其实也没事的,刹车能用,转向也能用只是没助力,能安全停车(只是举了我想到的零配件失效的例子)。如果要说转向失效会出大问题,emm,这玩意失效之前会严重异常的,这还不修不是找死嘛。。。

网友:
现代汽车,不少机油不少冷却液,正常保养,注意漏水的情况即可

网友C:
长途前检查,刹车油、防冻液、雨刮水、胎压、转向助力油液面高度,有条件保养下,蓄电池也检测下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途前检查,刹车油、防冻液、雨刮水、胎压、转向助力油液面高度,有条件保养下,蓄电池也检测下应该够了吧 ...

转向助力油液面高度,怎么检查?是不是要把车子拆开?

网友:
修车不会,只会换轮胎、雨括 、雨括水、空滤气滤这些。本人认为学会任何的修车技能并应用到车子上都可以提升汽车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向助力油液面高度,怎么检查?是不是要把车子拆开?

转向助力油也有个小油壶,可以直接看到液面是否在最低min和最高max标记

网友:
开车的,每次打开点火开关,等待指示灯熄灭
自检完成,起飞!

网友:
我只看重轮胎,方向,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