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耳机,可以只使用一只耳机么?

楼主(2024-07-22):
还是只能2只耳机同时发声?

如果可以只使用1只耳机,那么可以等一只耳机没电之后,再用另一只耳机听么

现在的tws耳机,可以只用单只耳机听么?等没电后,可以换另一只耳机听?

网友:
我的华为FreeBuds 4E是如你所说,可以实现!

网友:
我的一个是单边没电后连另一边自动关机的,但可以另一边再次开机单独使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到手的耳机,我以为手机连接后就是左右耳同时出声呢,结果手机蓝牙显示同时连接了左右两个耳机,但始终只有一只才能出声。后来无意间没开手机蓝牙,只拿出两个耳机,然后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在耳机上乱触摸,把两个耳机配对了,现在手机打开蓝牙,只能搜到一个设备,但连接后,两只耳机就同时出声了。

网友B:
我都是两个轮流用,一个充电,一个用,一会对调,可以无限续航。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先试一试啊,没玩过也不知道

网友C:
蓝牙5.X可以,4.X的不支持!

网友:
现在的蓝牙耳机都支持,基本功能。现在的蓝牙耳机都支持,基本功能。现在的蓝牙耳机都支持,基本功能。

网友:
我的就是一个一个用,没啥不可以的呀

网友:
大部分蓝牙耳机都支持这功能

网友:
楼主用什么牌子型号的TWS

还是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到手的耳机,我以为手机连接后就是左右耳同时出声呢,结果手机蓝牙显示同时连接了左右两个耳机,但 ...

可以只用一只耳机么?
另一只耳机放在口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两个轮流用,一个充电,一个用,一会对调,可以无限续航。

你用的tws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5.X可以,4.X的不支持!

5.x 一个手机可以连2个耳机,4.x 一个手机只能连1个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只用一只耳机么?
另一只耳机放在口袋里面

可以只使用一只耳机,另一只耳机放电池仓,拿出来自动开机了。

楼主:
便宜的tws也可以只用一只耳机听么

网友D:
我用的三百元价位的无线耳机,可以只听一边的,另一边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放充电仓,拿出来也会自动配对。
我有好多副耳机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的耳机掉一只,坏一只的情况,都有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三百元价位的无线耳机,可以只听一边的,另一边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放充电仓,拿出来也会自动配对。
我 ...

300价位是降噪耳机么?
在公交车上戴着,是不是可以降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