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交车带充电线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好评!!!

楼主(2024-07-22):
昨天坐了新型的公交车,发现车上带USB接口外同时还还线,三种接口(Type-C,Mini-B,水果),手机插上可以直接充电:

刚开始不知道这黑盒是啥,拉了一下发现线是可以伸缩的,大概拉出来50cm左右:

USB口上标的是5V 2.1A,但充电测试最高大概在1000mA左右,不知道是虚标还是线阻太大:

网友A:
这个电池统计软件我也在用,很不错。
虽然,但是这个面条线在公交车上怕是难撑过一个月就得坏

网友:
不错的公交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统计软件我也在用,很不错。
虽然,但是这个面条线在公交车上怕是难撑过一个月就得坏

我坐车的时候都没看到别人在充电,可能用的人并不是很多吧...

网友:
这种面条线+三头的组合,不支持快充,超过500ma还算不错了

网友:
新车时可能还能用,后面估计都会坏得差不多而不会维修更换就都会变成摆设了。

网友:
好久没乘公交车了,居然有这功能!!!

网友B:
截图上状态栏里有个看不懂的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统计软件我也在用,很不错。
虽然,但是这个面条线在公交车上怕是难撑过一个月就得坏

那么得搞一条钢丝线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截图上状态栏里有个看不懂的图标

加速器,梯 子

网友D:
只需要提供USB接口就可以了,我自己带线去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提供USB接口就可以了,我自己带线去充电

旁边还有一个口

网友E:
挺好的,出差在外能遇到这种配置的公交,肯定是有帮助,就是不知这面条线能撑多久

网友:
带充电线的第一次看到,有USB口的很多,公交站台都有无线充电和USB口可充电,就是没有看到有提供线的。

网友:
现在是体验期,过两天就要扫码充电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出差在外能遇到这种配置的公交,肯定是有帮助,就是不知这面条线能撑多久 ...

既然是出差应该自带有充电器和线,插USB就可以了,的确很适合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器,梯 子

不知道你在说啥...

-------------------------

网友:
其实有充电口就好了,带着线估计很容易坏

网友:
公变车也升级了,好。

网友:
面子工程,广州好多公交车的充电口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