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KYT5-30拆机清灰

楼主(2024-07-22):
一台美的台扇,2005年7月生产,用了两年,放家里给老人用,至少15年没有清过灰。

拧开后盖几个螺钉,就能分离后盖,拆开电机那个六角螺母,取下扇叶。

网友:
质量很好啊,很少见这风扇了

楼主:
电机是4个螺钉固定的,还有控制器件一眼可见。

逆时针旋转拆开转叶盖,在拆开螺钉取下转叶。转叶电机需要焊下电线或取掉插销才能拆下,没工具没动了。

清洗完,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清灰上油又能用十年

网友:
其实差一点的电机,勤维护,加油别少,也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风叶还没有老化意向

网友:
4档风力,还不错的鸿运扇

网友:
固定扇页那应该是少了一片4方的铁片吧。

网友:
老电器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A:
老货做工不错,五片叶也比较安静,导风轮竟然还有钢珠弹簧过载机构,扇叶后面是不是少了个方形垫圈?

网友B:
铜线电机吗?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

网友:
当年在广西工作,买了一个杂牌类似的,70块。

网友C:
老人家用的电器一般都是这种成色,等我们老了可能也是这样,手眼都不行了,唉。

网友:
都是机械开关啊

网友:
  老美的质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人家用的电器一般都是这种成色,等我们老了可能也是这样,手眼都不行了,唉。 ...

等你老了就用不到这么老的东西了,因为现在生产的东西用两年就坏了你就得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做工不错,五片叶也比较安静,导风轮竟然还有钢珠弹簧过载机构,扇叶后面是不是少了个方形垫圈?{:013: ...

我也觉得应该有,但拆的时候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做工不错,五片叶也比较安静,导风轮竟然还有钢珠弹簧过载机构,扇叶后面是不是少了个方形垫圈?{:013: ...

而且应该是半圆内孔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电机吗?

因为手头没有润滑油,所以没拆,但05年大概率还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