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笔记本的撒热风扇坏了,怎么检修

楼主(2024-07-22):
笔记本的撒热风扇坏了,是惠普的2570p 风扇是4根线的,开机有bios提示风扇问题.怎么用万能表测试是不是风扇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拆机看看具体问题,bios报警不一定准确

网友:
bios风扇检测的是风扇转速,风扇转速传感电路或者测速线坏了就提示有问题,即使风扇还能转。

网友:
一般都是不转或转速过低。

网友:
打开检查风扇是否还转,如果不转了直接换新。
维修没有什么价值,费事费力且用不住。

网友A:
修电脑大法就是代换法,先买个风扇回来代换一下,最省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大法就是代换法,先买个风扇回来代换一下,最省劲。

确实。其实没那么复杂。

网友:
有一个线是脉冲输出,测量下

网友:
  好拆就拆开看看  是不是弄点合成机油就好了

网友:
万用表测试不出小风扇好坏,最好是直接外加5V电源,看看转速

网友:
风扇不贵,换一个省事

网友:
直接换呗,一个风扇没啥修的

网友:
岔开看下呗?不行就换一个,风扇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大法就是代换法,先买个风扇回来代换一下,最省劲。

+1,这是成全最低的解决办法...

-----------------

网友:
直接换一个风扇

网友:
拆天换一个风扇也不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