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没内存条能不能进入BIOS

楼主(2024-07-22):
我看网上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谁试验过

网友A:
没有内存,如何点亮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内存,如何点亮屏幕?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刚试了似乎是按F2进不去,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楼主:
好像是不能,我刚试过,没成功

网友:
基础四件套:电源、主板、CPU、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刚试了似乎是按F2进不去,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以前老式的机器上有小喇叭,什么三长一短什么的,现在的机器都没有了。

网友:
没内存你能电量屏算你牛掰

网友:
不可能的,主板,CPU,内存,三大件,缺一样都启动不了。显示屏都点不亮,更别说进BIOS了

网友:
不能   没有显卡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刚试了似乎是按F2进不去,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屏幕什么都没有进去干啥? 试试手感?

网友:
没有硬盘可以,没有内存进不去

网友:
没内存机器都不能点亮,何来进bios

网友:
DOS时代应该可以,现在?

网友:
我这边测试不可以

网友:
我记得没内存还是没cpu的情况下,更新bios的倒是有,即不亮机情况下。但没内存,进入bios,即亮机情况下,貌似还是没有

网友:
人艰兄又来开玩笑了。。。

网友:
自检都过不了,还进个毛的BIOS?

网友:
截止目前未发现这种电脑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