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把折叠伞

楼主(2024-07-22):
今天外出的时候下雨,打伞的时候发现伞有点塌,仔细看有两条伞骨关节部位销子掉了。中午吃完饭开始修理,虽然手上有好几把伞,但能修还是修一下吧

红圈处插销断了,大概是因为我习惯用完伞直接往车篮一扔,没有拿出来晾干,导致伞骨生锈,最后锈断了。

这地方是上个月修的,U型骨断了,我给伞骨内部加了根废伞骨做支撑,外面用易拉罐铁皮包裹加上焊锡焊接,这样就很牢固了。

拆个不锈钢夹子,取上面的不锈钢丝。

先把一端弯折一下

插进伞骨连接处,用尖嘴钳把另一侧的钢丝同样弯折后并夹紧,这就搞定了。

一把破伞就这么给修好了,至少给GDP贡献-9.9元

网友:
如果是天堂品牌,还是值得修的,其它的可以扔了。

网友:
习惯用完伞不晾干,还是没必要再修理了。

网友:
修的不错,不过伞要记得及时晾干

网友:
锈成这样了,其他地方也不牢靠了,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经常使用雨伞的需要及时进行干燥处理,不然锈蚀的速度非常快

网友A:
这伞~~~~~~还是扔了吧!实在是不舍得可以弄点洁厕灵兑水稀释一倍喷一下除除锈,太难看了!

网友:
厂家就是制造的一次性产品。天堂好像有非金属骨架的产品。

网友:
大头针,回形针.........................

网友:
伞骨关节部位销子掉了还比较容易修,如果是腐蚀断了就只能换新了。

网友B:
我觉得我们这些垃圾佬,整天修修补补的,简直就是在拖国家经济的后腿。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所以我建议,以后废旧工具电器什么的大家都不修了,买新的,为国家经济做点贡献。
至于这些废旧工具电器,大家可以统一发货给我,我来帮大家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伞~~~~~~还是扔了吧!实在是不舍得可以弄点洁厕灵兑水稀释一倍喷一下除除锈,太难看了! ...

能挡雨就行了,外观不重要

网友C:
断了用铁皮包一下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因地制宜,解决插销断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了用铁皮包一下就可以了吗?

里面还加了根旧伞骨加强支撑,外面铁皮用焊锡焊接的,焊接前用砂纸打磨掉伞骨上面的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们这些垃圾佬,整天修修补补的,简直就是在拖国家经济的后腿。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所以 ...

+1,不过还是寄给我好了...

-------------------

网友:
这伞锈蚀的有些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还加了根旧伞骨加强支撑,外面铁皮用焊锡焊接的,焊接前用砂纸打磨掉伞骨上面的漆。 ...

这下不会再坏了

网友:
至少给GDP贡献-9.9元

网友:
哈哈,如果要是能用钛合金做伞骨,是不是这伞能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