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生KYS10-30转页扇详细拆修

楼主(2024-07-22):
一台华生KYS10-30转页扇,已从落地架子上拆下,见图1、图2。通电测试,正面转页旋转正常,但风扇不论是快档,还是中档、慢档均不转动,初步判断:1、风扇启动电容失效;2、风扇机械定时器损坏;3、风扇电机损坏。按此思路进行拆修。

按图2背面朝上,拆除背面罩盖:拆除9颗自攻螺丝螺丝以及左右两个转角架。注意:拆除左右两个转角架时,因内部有弹簧和弹子,小心弹簧和弹子飞弹出去而找不到。在左下角位置找到启动电容,见图3。

拆除电容连线,对电容进行检测(每次测量前,电容两线必须短接放电),见图4-1、图4-2,测量结果:正常。

到此,第一判断:“启动电容失效”失败。接着进入第二判断“定时器损坏”拆修,从转页扇正面拔出定时器旋钮,在背面找到右上角定时器安装位置 ,见图5,卸下二颗螺丝可取出定时器。

经观察,发现定时器内部的一根引出线已松脱,轻轻一拉就从定时器中拉出,到此大喜,以为故障点找到了,卸下定时器上盖的三颗螺丝,想把松脱的引出线重新焊接到触点铜片上(原先是点焊的),但就在定时器上盖取出后,悲剧发生了,内部许多齿轮等零件突然飞溅出来(不是掉出来),寻找多时才全部收拢,见图6-1。全部齿轮翻了一个面的合影,见图6-2。

仔细一看,发现图6-2左下角小齿轮上断裂了一个小塑料件,见图7。

到此,定时器报废,图8是重新回装好的定时器,仅仅练练手而已,仍然是报废的。经验教训:拆卸定时器前,定时器内部的发条一定要在松弛状态。

接着,临时接好启动电容,短接定时器,通电测试,依旧是转页正常,风扇一动也不动,第二判断:“定时器损坏”失败。实质上,虽然定时器的一根引出线松脱,但靠旁边的塑料柱夹着,与触点铜片仍然接触着。到此,注意力集中到风扇电机拆修上,只有风扇电机故障了,因为若温控开关故障,转页不可能正常转动的。卸下风扇叶片,拆卸风扇电机,见图9。

贴装于风扇电机外壳上的黑色小件是常闭型温度开关,见图10,输入电源首先通过该温度开关,再分配给两个电机。理论上,当风扇电机外壳温度达到90C°时,温度开关断开,整个风扇断电,以保护电机不再升温;当电机外壳下降到一定温度时,则恢复接通。参数:250V 2A 90C°。

顺便看一下转页同步电机的铭牌,见图11:型号:49TYJ;输入电压220/240V;频率50/60Hz;功率3.5W;转速4-5rpm。

再看一下风扇电机铭牌,见图12。参数:型号:300mm;额定频率:50Hz;额定功率:10W;额定转速:1150rpm;启动电容:1uF/500V,其中额定功率10W肯定是标注错误,因为整机功率是50W,减去转页同步电机的功率3.5W,风扇电机的功率也应该是46.5W。

拆卸转子轴上的卡簧,再卸下3颗固定风扇电机外壳的螺母、螺杆,即可拆除外壳,见图13。

拔出转子,见图14。拔出转子时,小心不要碰伤绕组。

仔细观察绕组,发现一组绕组有人为撬过的痕迹,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绕组伤痕处,已有多根漆包线断裂,见图15。从伤痕印记看,像是用一字螺丝刀撬过的痕迹。

顺便测量一下转页同步电机的直流电阻,见图16。测量值为10.58K,正常。

顺便看一下调速旋钮的接线和结构,见图17。其中红线是快档;白线是中档;蓝线是慢档。

调速旋钮的内部结构见图18。

测量损坏电机的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在某宝上下单购买新电机,见图19。

测量新旧电机(均为单相调速5线电机)两两线间的直流电阻,见图20。

从图20看出,旧电机是黑引出线内部的绕组全部开路。另外新电机对应的线间阻值明显大于旧电机,怀疑新电机可能是铝线电机。

简单分析一下单相调速(5线)电机工作原理,见图21:虚线框内表示电机内部的连接,虚线框外表示电机外部的连接。参考图20,黄-黑线之间电阻最大,为2.46K,故黄-黑线之间接启动电容(不分正负极),红-黑线连接的绕组L1是运行(主)绕组,阻值为1.091K,红-黄线连接的绕组L2+L3+L4是启动(副)或调速绕组,总阻值为0.843K+0.263K+0.266K=1.372K,恰好是黄-红线间电阻。电机外部红线为快档,白线为中档,蓝线为慢档。若红、白、蓝线分别接AC220V电源的L端,黑线接AC220V电源的N端时(反过来接也一样),当红线接通时,L1是运行(主)绕组,L2+L3+L4是启动(副)绕组,此时L1绕组最少,感抗最小,励磁电流最大,产生的磁场强度最大,转速最大;当白线接通时,L1+L4是运行(主)绕组,L2+L3是启动(副)绕组,此时运行绕组增加,感抗增加,励磁电流降低,产生的磁场强度降低,转速降低,表现为中档;当蓝线接通时,L1+L3+L4是运行(主)绕组,L2是启动(副)绕组,此时运行绕组最多,感抗最大,励磁电流最小,产生的磁场强度最小,转速最低,表现为慢档。
按此原理,临时连线试机,电机正常运转,到此,故障点找到,接下去就是回装的过程,换上睡觉N年的存货定时器,线束整理好,并用电气捆扎带绑扎好,端子连接要么焊接,要么用连接器,见图22-1。

接下去回装左右两个转角架,先将中间开有螺孔的钢片插入(左右两片),见图23

回装背面罩盖,固定9颗自攻螺丝即可。装好背面罩盖后,依次将弹簧和弹子放入孔中,圆弧形打孔铁片、弹子上涂一点润滑脂,然后按下弹子、弹簧,插入转角架进行回装,见图24-1、24-2。再次提醒:回装过程中,小心弹子、弹簧飞弹出去而找不回来。

到此,回装全部完毕,见图25。旁边留下二件损坏的尸体。

通电试机,所有功能均正常。再简单看一下转页扇正面转页及同步电机的传动情况:逆时针拧下罩盖,见图26-1,卸下两颗螺丝,可取出转页,见图26-2,卸下传动盘侧面的一颗长螺丝,可取出传动盘,见图26-3,此时可看到同步电机的输出传动轴。

最后,手工绘制一下本机的电路图示意图,以供参考。

完。

网友:
换件后,成功修复,手艺不错。

网友:
有点枝术,这图画的正规。

网友A:
换电机的话就要换哪种铜线的,带双轴承的。

网友B:
哇,大表哥啊
修个风扇用了七八个表
还有太阳能的
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的话就要换哪种铜线的,带双轴承的。

现在很难买到新的风扇铜线电机了,铝代铜是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大表哥啊
修个风扇用了七八个表
还有太阳能的

都是老旧的低端表。以前修板子,多次碰到过数字表误测容量,所以用不同的表多测几次,习惯啦。其实指针表虽然读不出容量,但能观察电容的充电过程以及是否漏电,是数字表无法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难买到新的风扇铜线电机了,铝代铜是趋势

同感。网购都承诺是铜线电机,我购回的新电机外壳上居然还贴了一个"100%铜线电机"的标签,但测量的对应电阻值要大较多,大概率也是铝线电机。

网友D:
那个异型电容应该是厂家定做的,电机线圈好像是人为破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异型电容应该是厂家定做的,电机线圈好像是人为破坏的

是的,图片可能不太清楚,实物一看就是一字螺丝刀之类的硬物撬到了电机线圈,并且一下撬断了好几根漆包线。

网友:
电机铭牌标小,好像是可以免去相关强制认证的费用。属于钻漏洞的行为,时至今日依然如此。除了一线大牌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这么干。

网友:
电机肯定是人为破坏的,我上次也拆了个定时器,跟你这个后果一样

网友:
电机坏能修复,手艺不错。

网友:
类似的有2台,不过是遥控的

网友:
旧电机可以找个修电机地方重新绕铜线备用,可能价格贵

网友:
成功修复,手艺不错。

网友:
那个万用表不错哦,太阳能供电?哪买的?

网友:
这个万用表不错哦,太阳能供电?哪买的?

网友:
检查这么多项目应该花费不少时间。

网友:
枝术水平高啊,这图画的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