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H310能否上I7 6700

楼主(2024-07-22):
手里有一个I7 6700和跟 弟弟要了一张华硕的H310主板+G4900。看了一下华硕官网说只支持8/9代的,但是网上又说可以魔改BIOS支持。

请教一下,如何魔改BIOS,让这张主板点亮I7 6700。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即使能点亮,主板的各个参数与它也不匹配

网友:
http://www.smxdiy.com/thread-3019-1-1.html
这里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文件

网友:
网上不是有教程嘛,用coffeetime该BIOS刷入

网友:
手上有台电脑支持6代U,不过用的还是I3,建议给我帮你使用。

网友:
主板bios中的微码提取,魔改

网友:
这样的修改难度太大

网友:
微码提取,魔改,不过不一定稳定

网友A:
直接换12100F吧,比6700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12100F吧,比6700性能好

主要是想测一下 6700. 好处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测一下 6700. 好处理掉

直接电子城给二手商试更省事。

网友B:
你这个2.0版的有可能6789通吃的,因为他本质是H110芯片组
可以试试楼上链接D大做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2.0版的有可能6789通吃的,因为他本质是H110芯片组
可以试试楼上链接D大做的bios ...

看到了下载了,可是愁了一眼主板,没找到BIOS芯片,如果用风枪吹就算了

网友:
接口一样的话直接上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