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出一个有瑕疵的500g笔记本硬盘

楼主(2024-07-22):
正常使用,检测软件显示有crc接口错误率,慢扫全绿,无坏道。
换了固态,这个出掉回回血,坛友40包邮非偏远。

网友A:
如果不掉盘还是可以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掉盘还是可以用用的

机械硬盘不会掉盘啊?

网友A:
机械盘会突然IO错误,速度为0或者卡死,排除坏道和磁头卡死,就是这种CRC校验错误的,如果是线接触不好还好,如果是硬盘口有问题就和掉盘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会突然IO错误,速度为0或者卡死,排除坏道和磁头卡死,就是这种CRC校验错误的,如果是线接触不好还好 ...

学习了

楼主: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
容量太小,有2t的收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