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阻抗75欧的同轴线,为何粗细相差这么多呢?

楼主(2024-07-22):
白色的是有线电视同轴线

黑色的是监控同轴线,
同样都是75欧,为何线径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金属差不多,有线电视的中间有很厚一层泡沫塑料

网友:
要看里面的铜线直径才有用,外观粗里面的铜线未必粗的。

网友:
黑色线,芯线细,地线织网密集,芯地间泡沫层薄,一般没有铝箔屏蔽层。白色线,芯线粗,地线织网稀疏,芯地间泡沫层厚,一般有铝箔屏蔽层。一个是传数据,一个是传视频。

网友:
细的一般都是短距离使用,因为损耗指标来得差点,有线和监控用途不同,有线走射频信号,监控是视频信号,频宽不同,两种线的芯线和屏蔽层的绝缘介质和工艺都不同~

网友:
很正常,还有比这更粗的,也有更细的。
你这应该是-3的和-5的。

网友:
DTMB地面波天线都是这种细的黑色天线(接头SMA类型),旧款模拟电视天线是白色的(F接头),电视天线不够长还买了个F头转SMA头串接起来正常使用

网友A:
同轴电缆型号75-3,75-5,75-7,75-9,75-12,前面是阻抗,后面是线径,
还有通讯上用的50Ω阻抗的,50-3,50-5,。。。
监控也是为了节省成本用细线,也可能和传输距离有关系,线越粗,传输距离越远,衰减越小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电缆型号75-3,75-5,75-7,75-9,75-12,前面是阻抗,后面是线径,
还有通讯上用的50Ω阻抗的,50-3,50-5, ...

75-12,铜线直径有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电缆型号75-3,75-5,75-7,75-9,75-12,前面是阻抗,后面是线径,
还有通讯上用的50Ω阻抗的,50-3,50-5, ...

75是100米线的阻值么?

网友:
这种射频线讲的是阻抗,不是电阻,阻抗和电阻是不一样的呀,阻抗跟结构材料有关,电阻只跟铜线的粗细和纯度还有长度有关

网友:
同轴电缆不光只有阻抗一个参数,还有衰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