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优仪高万用表没法开机了,有办法维修么?

楼主(2024-07-22):
各位用过优仪高万用表么?这个牌子的万用表是不是质量不大好?
这个表有几年没用了,镜头拿来一试,竟然没办法开机,为何会这样
通常是什么问题,这块表有办法修好么?

网友:
先换电池,再看看电路板可有腐蚀,还有滑动触点是不是氧化严重,液晶的斑马胶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A:
有单独开关键的,先检查是否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独开关键的,先检查是否开关问题。

按了很多下开关,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先换新电池

楼主:
换电池了,没法开机,已确定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有两个万用表,当这块坏的时候,我还能用另一块修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了很多下开关,还是开不了机

这种微动开关我见过好多后期接触不好的,拆开直接用镊子短接试试

网友B:
先看看开关是不是坏了,然后在继续顺着电源电路查找,你得有两个万用表,否则你坏的这个你没法维修,按说9205比较可靠的。

网友C:
不是电池,开关的问题,那就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基本这样问楼主就是没有维修万用表的经验,还是换新的吧不要在乎这个表啦.

网友:
牛屎芯片的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开关是不是坏了,然后在继续顺着电源电路查找,你得有两个万用表,否则你坏的这个你没法维修,按说92 ...

你的9205也是优仪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池,开关的问题,那就是主芯片坏了

主芯片坏的概率是不是不大

网友:
先看看开关正常不?这种表长时间不用开关出现接触不好的几率很大。

网友:
你这锂电池放2个月应该就没电了,自耗电厉害,还有9205没有你锂电池贵吧,不值得修,你这不拆开,谁给你瞎猜问题,一般不开机拆开能看到明显问题,主板正反面照片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9205也是优仪高么?

我的9205不是的,是个啥牌子不记得了,9205的电路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D:
最简单的表比较可靠,要是有开机样子不开机,一般就是主控挂了,换

网友:
一般放坏的,都是开关坏了,而且9205一般都带自动关机,测试开关并不是把开关触点短接那么简单,建议更换开关,如果拆开修开关,打磨触点也可以,不过自锁的不怎么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表比较可靠,要是有开机样子不开机,一般就是主控挂了,换

万用表主控为何会挂?换一个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