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这种4段接口叫什么?汽车外接摄像头好像挺多用的都是这种接口

楼主(2024-07-22):
是否有办法把左边的接口改成右边的4段口呢?

哪里可以找到匹配的转换器呢

网友:
这个4段口接口很有可能是模拟的摄像头传输线,是一种很老的接口,可以改成左边的视频和音频。而现在的车用摄像头全部为4段口的数字接口,与电脑的USB接口一致。

网友A:
地、声音左、声音右,图像,也就是AV线、现在很少设备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声音左、声音右,图像,也就是AV线、现在很少设备支持了

这种镜头一般没麦克风,供电2根线,信号回路2根线

网友B:
一红一黄是莲花公母头、AV头、另一个是2.5mm手机免提耳机孔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红一黄是莲花公母头、AV头、另一个是2.5mm手机免提耳机孔插头。

红色是供电,黄色是视频信号输出

网友C:
红色是12v 黄色是视频输出   右边是2.5mm的音频插头。对应线序接上就行了。前提是供电电压相同。印象里采用2.5mm的接头的摄像头好像是5v供电的?

网友:
变种的AV线,老机顶盒有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是12v 黄色是视频输出   右边是2.5mm的音频插头。对应线序接上就行了。前提是供电电压相同。印象里采用 ...

没有现成的转接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转接线么?

有现车的,但是接口定义不见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车的,但是接口定义不见得一样。

这个线好像没有解决摄像头供电问题

网友:
找到这种接口的定义,才好改

网友D:
这个接口有通用的定义,但也有很多不通用的定义,我车上这个接口就是自己改的,我两个记录仪定义都不一样,还有,你那个摄像头是ahd的,改这个接口也不能用,这是个老模拟接口,而且支持ahd的一般都是副厂车机加倒车影像,想直接用ahd的记录仪和显示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有通用的定义,但也有很多不通用的定义,我车上这个接口就是自己改的,我两个记录仪定义都不一样, ...

记录仪都不支持ahd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有通用的定义,但也有很多不通用的定义,我车上这个接口就是自己改的,我两个记录仪定义都不一样, ...

rca音频口能走ahd,4段的应该也能走?

网友:
买个转换头就能解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