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我的风扇电机的测量阻值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24-07-22):
美的小风扇突然不转,换了新的电容,还是不转,测量电容容量正确。拆开风扇,线路一切正常。
将电机拆下,单独通电也不会转,拆开电机,轴承加油,也不行。
电机一共7根线,四个档位。如图。

我用万用表2K档测量黑线和其他线,黑线和一档黄线阻值1.3K,黑线和二档灰线1.2K,黑线和三档橙线1.05K,黑线和四档红线0.8K,黑线和白线阻值1.6K,黑线和蓝线断路无阻值。蓝线是电源线零线,火线接到档位器,然后分发到各个档位。
请问这个电机是好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转?

网友:
铝线就不要能了,

网友:
拆开电机看看蓝线线头接线处是不是断了,还是里面有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有温度保险丝的看看,实在不行,只能换同型号电机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任意两根线之间都应该有阻值,如果有一根与其他线不通,那就是里面有断路,可能是温度保险断了

网友:
都拆开了,没看看线圈黑不黑?

网友:
品牌风扇电机内部都有温度保险,应该是内部温度保险开路了,温度保险熔断是有原因的。蓝黑线接温度保险试试(温度保险紧挨着绕组)

网友:
蓝线没阻值吗?

网友:
线圈只要加了电就会振动,振动就是上电了,电风扇不转先要看供电正常否.

网友:
蓝线温度保险烧了吧,你可以拆开线圈看看,小心点别把线圈搞断了

网友:
蓝线断路了,有可能是5楼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任意两根线之间都应该有阻值,如果有一根与其他线不通,那就是里面有断路,可能是温度保险断了

...

你这个分析到位,专家

网友:
黑与白线分另接电容,必然一线与电源蓝线相通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之前不知道线圈里面还有保险。
我把连接在蓝线上吧保险剪掉,直接连接,电机可以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