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台高档全不锈钢手摇绞肉机分解

楼主(2024-07-22):
我是绞肉机发烧友,最近几年一直用大扭力锂电钻配合手动绞肉机使用绞肉馅,做饺子和午餐肉火腿。家用的话买8-12号就行了,太大的话残留的肉比较多,因为每次到末尾都会有一点肉绞不到是螺旋推杆进料的。太小的话投料又不方便。这东西如果是用电动的,千万不要把手伸到进料口里面去。家里有地方放的,有条件的可以买个电动的。1000左右。手动的300左右。可以配合电钻使用。这种手摇机只要不人为破坏,操作得当,传三代人没啥问题。最主要是使用效果还是非常的好,清洗也不是很麻烦,而且你可以一次性多绞一些分装到冰箱里面冻着

食品安全问题几十年解决不了是制,度性崩塌,我家90年代开食品批发店的时候就见到过很多黑幕,如今还是一样一样的。只能说尽量少吃不吃深加工食品,监管缺乏的情况下,为了搞钱,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搞出来。有毒害食品一时半会儿吃不死,吃多了就各种疾病都来了。我现在连外面的水都不喝了,我自己买了个水桶喝自己家组装的净水器,过滤的反渗透净化水。这个pc材料的纯净水桶上面写的啥子食品级我是不信的,这瓶子做工也不好。材料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反正是便宜货。要求不能太高,想买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品牌好,劣币驱逐良币。我想装冷水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自己家里做的干净卫生。我买的是小熊的那种杯子型,很难用。

网友:
这个不错手工改电动

网友B:
这饺子是用模具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家里做的干净卫生。我买的是小熊的那种杯子型,很难用。

那玩意儿只能干轻活,要不然几下就把电动机烧掉了。而且高速搅拌的话食材温度会升高。我这玩意儿配合大扭力电钻,连带皮的猪肉都绞得稀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饺子是用模具压的吗?

对,这个模具很好用,只要涂一点水,然后压上去不会开裂。我包的比较慢,包饺子高手全手工他包三个我才能包一个。

网友C:
自己动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解决不了,只能说是尽量注意。防不胜防。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贫贱不能移,没办法。

网友D:
绞肉机发烧友,心头一紧,想起了恐怖片的画面
食品安全,要全链参与啊,比如面粉,土地污染,水污染,农药污染,收获阶段受天气影响会不会霉变。
哎,不可能人人都去种地,任重道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绞肉机发烧友,心头一紧,想起了恐怖片的画面
食品安全,要全链参与啊,比如面粉,土地污染,水污染 ...

解决不了,只能说是尽量注意。防不胜防。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贫贱不能移,没办法。

网友:
不如手捏的饺子馅多

网友:
饺子是膜具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玩意儿只能干轻活,要不然几下就把电动机烧掉了。而且高速搅拌的话食材温度会升高。我这玩意儿配合大扭 ...

没办法,我看到别的不锈钢的都挺贵的,而且清洗困难还需要配电机。铸铁的那种手摇的据说好一点,但是有油味。

网友:
这玩意,刀头与铁片磨擦掉黑色铁屑

网友:
看不出怎么个高档法

网友:
不锈钢的干净好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绞肉机发烧友,心头一紧,想起了恐怖片的画面
食品安全,要全链参与啊,比如面粉,土地污染,水污染 ...

哈哈哈哈哈人肉叉烧包

网友E:
没有那么夸张,食品安全,对于大企业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么夸张,食品安全,对于大企业还是靠谱的

中储粮还不够大?

网友:
这饺子的馅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