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华为智能体脂称3 pro 不开机

楼主(2024-07-22):
求教路过的各位大佬,体脂称装电池没反应了,拆开后用热成像看,这个IC5 A7B14温度50℃,万用表量三个脚对地分别是32kΩ、0Ω、32kΩ,上电测量对地电压分别是4.66V、0V、4.25V。这个A7B14是个啥,搜不到信息,一开始还以为看看是什么东西换个就好了。。。。。。结果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忘了标记出来了

楼主:
三节电池放上后电流稳定在63毫安

网友:
感觉像1117类的降压IC

网友A:
感觉是这个稳压IC挂了,电流咋可能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这个稳压IC挂了,电流咋可能这么大

不知道该换成个啥,有输出的脚应该是好的吧,是不是可以在无输出的那个脚并个可调的输出给它从0开始慢慢升压慢慢加到亮?

网友:
鸿蒙系统  好评

网友B:
应该是个LDO,估计是把3节电池的电压转换成3.3V供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用的,如果想验证一下的话可以跑一下线,看它输入脚是不是连到3个电池的,输出脚是不是连到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的,中间可能有隔离二极管或小阻值的电阻,输入输出端都并有电容。

验证完确认是LDO的话再看下一步。

看你测的电压输入4.66∨,输出4.25V,不正常,输出应该是3.3V,这说明LDO坏了,并且有4.25V电压供到了单片机和蓝牙模块上,单片机和蓝牙模块也有可能坏了。

把LDO拿掉,用一个3.3∨电代替LDO输出,看体脂称有没恢复正常,有的话就上某宝买个7533换上,没有的话这个称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LDO,估计是把3节电池的电压转换成3.3V供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用的,如果想验证一下的话可以跑一下线, ...

我手头有7133,看看试试,谢谢大佬指路

网友:
楼主可以把LDO拆下来测一下 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LDO,估计是把3节电池的电压转换成3.3V供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用的,如果想验证一下的话可以跑一下线, ...

大佬好,我在这个网站查到了,但是好像是错误的信息,因为实物看上去更像sot-89封装,而不是它归类的sot-23 3PIN封装,麻烦您看一下,另外在半岛小芯看AIC1748的规格书,好像也看不出来到底输出多少电压,倒是能知道针脚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我在这个网站查到了,但是好像是错误的信息,因为实物看上去更像sot-89封装,而不是它归类的sot- ...

估计你这个丝印反查的结果不对!连引脚定义都不对,你的实物上2脚是GND,而这规格书上都是1脚是GND。

网友(2024-11-12):
修好了没,没修好的话我来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LDO,估计是把3节电池的电压转换成3.3V供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用的,如果想验证一下的话可以跑一下线, ...

a7b14只是一个线性稳压,这个体脂秤降压3.3是由另一端管子负责

网友:
楼主的工具挺好就是使用方向没对。这款板子的问题是末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