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自制CC2640墨水屏2.66b时钟显示固件

楼主(2024-07-22):
前段时间买了几个CC2640的墨水屏,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努力学习TI的编程库,自制了一个时钟显示固件,每分钟刷新一次屏幕,这款芯片没有时钟电池,好像只能每次通电手动设置时间。
固件地址:pan.baidu.com/s/1QJIHEKFPj495DP5qFIJa1g?pwd=nkmq
设置方法:
用nRF Connect找到CC2640 PAPER,连接后通过写入TEXT(UTF-8)进行设置。
UUID 0xFF01 设置日期,例如写入20200103
UUID 0xFF02 设置时间,例如写入050600
刷机方法:
cjtag可以直接连板子上的8个探针点,jtag需要用24排线引出。
探针点(1-8)1GND 2VCC 3 TCK 4 TMS 7 REST
24排线 14 TDO 13 TDI

网友A:
时钟刷新,emm,不是让你刷PCB吧,这PCB咋成那样了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加个WiFi模块实现自动对时呢?
我手头有个秒秒测的日历,特耗电,一直想利用下那个墨水屏,改个供电,再改个时钟呢,网上能查到的资料很少,也没空鼓捣。

网友:
有TTL串口的话,加个GPS模块,自动校准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刷新,emm,不是让你刷PCB吧,这PCB咋成那样了

跑线路了吧,抄板逆向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加个WiFi模块实现自动对时呢?
我手头有个秒秒测的日历,特耗电,一直想利用下那个墨水屏 ...

可以拿ESP32做主机,获取网络时间后更新这个模块,这款芯片只有蓝牙。

网友:
墨水屏省电哦

网友:
有没有更简单的 方法

网友:
墨水屏的寿命如何?我以前没接触过这种屏幕,能支持每秒刷新吗?

网友:
高手,反向操作了

网友:
好帅啊,真棒

网友:
谢谢分享,墨水屏的值得分享

网友:
厉害了,高手!看了我也想做个

网友C:
我想弄个LED的

网友:
厉害了,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加个WiFi模块实现自动对时呢?
我手头有个秒秒测的日历,特耗电,一直想利用下那个墨水屏 ...

墨水屏秒秒刷新也不行,即使与可局部刷新的黑白屏也要局刷几次就全刷一次,我最近做的4.2寸黑白墨水屏时钟空载电流已经低到4-5个uA的电流了,每分钟局部刷一次每30分钟全刷一次感觉500mA的锂电池也就一个多月吧、正在测试中。

网友(2024-09-08):
我买了几块屏,还没有时间玩,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弄个LED的

有开源的网络对时的翻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