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腐蚀的FLUKE为修好补线到作呕

楼主(2024-07-22):
刚收的一台FLUKE15B+电池漏液后多数过孔的线腐蚀断,补线路补焊一个接一个的,当认为差不多后上电开机有显示,拔盘显示不齐,还要查,歇会明天闲一点精神好点继续查。

网友:
扔了吧,修好也有心里阴影,测量不可信了。

网友:
好点继续查。

网友:
如果是在南方,这表就算修好也不耐久

网友:
扔了吧,扔了吧

网友:
垃圾佬

只能换板搬板

网友:
看看测量精度受不受影响

网友:
哈哈我也捡了一个15b,补了两根线,开机发现电阻档不准,网上查说牛屎主控挂了,换了个硬封的故障依旧,估计也得搬板了

网友A:
我也认为搬板更有优势,一来可靠性高一些,二来看着也舒服

网友B:
这么牛逼的表也会用牛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逼的表也会用牛屎吗

15B+必须牛屎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认为搬板更有优势,一来可靠性高一些,二来看着也舒服

是15B+ 并非15B芯片不一样。

网友:
电池漏液的表,各档底数问题很难搞定。

网友:
不知道在闲鱼上收我的15B的那个人修好了没

网友:
修好了也管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起死回生了嘿嘿,电阻档有底数再洗澡

网友:
折腾的意义,期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