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同轴线转网线,转换器为何这么贵呢?

楼主(2024-07-22):
10M转换器价格30,百兆转换器价格竟然要150,这也太恐怖了,

为何转换器价格这么贵
同轴转网线转换器的技术含量有这么高么,价格为何这么离谱

网友A:
这里面是带芯片的

模拟——数字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是带芯片的

模拟——数字转换

既然是无源的,芯片怎么供电!芯片不用电吗!

网友:
带芯片电路

网友:
因为只有楼主在研究广播电视

网友:
带ADC的肯定贵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啊

网友B:
一是带芯的,二是用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带芯的,二是用得少!!!!

这个芯片是不是耗电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带芯的,二是用得少!!!!

eoc为啥用的人少呢,把同轴抽出来那么麻烦,用这种无源就能当网线用,用的人还是有不少?

网友C:
物以稀为贵呀。不一定非要用同轴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以稀为贵呀。不一定非要用同轴线呀。

你家里是否有预埋的同轴线,你把线抽出来了么

网友:
用得少,物以稀为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家里是否有预埋的同轴线,你把线抽出来了么

我为什么要预埋同轴线呢,我预埋网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为什么要预埋同轴线呢,我预埋网线就行了。

10多年前预埋的线啊,不是新埋的

网友:
物以稀为贵

网友:
绑定,供需关系决定

网友:
没人用了或者物以稀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