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 钻石16寸台扇拆解 也是铝线,看来只能格力美的 ……

楼主(2024-07-22):
  16寸 只能买格力的  多不了几个钱 ……

  这个油毡塞满 , 12寸 油毡只是三角型 空着一半  ……

  风量一般  跟杂牌扬子的差不多 ……

网友A:
写着铜线电机,这是虚假宣传啊

网友:
放心,某力某的也是铝线,毕竟价格在那里...

------------------

网友:
格力也是铝线电机。只要定期加油,20年电机也不坏。

网友:
这个钻石是小时候那个钻石吗,  估计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铜线电机,这是虚假宣传啊

不弄商家了   都不容易   ……

网友:
全是一样的,个别厂家定制或库存有可能是铜电机。

网友:
价钱在那里,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种家里人都要用的电器,咱还是买个好点的,现在都买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种家里人都要用的电器,咱还是买个好点的,现在都买直流了。 ...

  就喜欢这种  , 直流太复杂  不会修  ……

网友:
传统牌子很多都没落了,比如凤凰单车飞鸽单车

网友:
算了吧,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想铜线还得买直流风扇

网友:
一公斤铜线60元左右,估计铜线亏本

网友:
还是电机厂家实在,直接标铝线绕组。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铝线电机。

网友:
不知道某力和某的带遥控直流变频的是不是纯铜电线,感觉应该是的

网友:
刚在一楼楼梯下面杂物堆捡了台12寸的钻石台扇,拆开果然是铝线电机,电容怀孕了,换了电容修好了,给邻居用了

网友:
标明是铝线,不算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