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二匹的空调,开十几分钟跳电。这个空气开关是不是小了?

楼主(2024-07-22):
二匹的空调,开十几分钟跳电。这个空气开关是不是小了?

网友:
外行小白,忙猜是空调水导致的轻微漏电而跳闸。  不然25a 怎么可能带不动2匹空调

网友:
25A肯定不小了,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25A不小了, 不会带不起2匹空调的,  查下有没有漏电情况吧

网友:
是不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没接地线,没接地线,没接地线。

网友:
  25A 略小  ……

  瞎猜 这个空调  正常工作 12A  电流  ……

网友:
25A不小了·,我那次上面维修人家16A的1P空开带了中央空调用了3.4年了·空开才烧掉,另外25A这个电流它其实会在30几A的时候跳的,网上有空开测试视频基本上都留有余量的

网友A:
甩开漏电保护,直接从空开下端接线试试。

网友:
c型换成d型的试试。我家当初开发商带的c型的,客厅柜机开的话不定时跳闸。换了同型号的d型的就再没跳过。

网友:
我也怀疑漏电了

网友:
2P,制冷不超过1500w,电流7-8A,大概率压缩机问题

网友:
要么有漏电,要么性能变差,

网友:
用国产漏保空开也挺好,起码知道是漏电跳还非漏电跳

网友:
25A不小了, 不会带不起2匹空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甩开漏电保护,直接从空开下端接线试试。

这样做能行吗??

楼主:
反复测试,是漏电开关先跳,然后带动空气开关调下来了。

楼主:
漏电保护我估计太灵敏了,老东西难免哪里有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