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自行车,怎么给自行车加装gps模块呢?

楼主(2024-07-22):
为了避免自行车被盗,似乎有必要给自己车安装一个GPS模块,
把GPS模块安装在自行车什么位置比较好呢

网友A:
我给我妈装了一个图强的 gps,直接装在三轮车电瓶上了,你可以买那个带贼小电池的那个,diy几节18650上去

网友B:
普通自行车没人偷了。。。好的公路车山地车用airtag吧

网友:
轮胎里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自行车没人偷了。。。好的公路车山地车用airtag吧

airtag是近距离防丢提醒,而且需要连接手机蓝牙,没有gps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我妈装了一个图强的 gps,直接装在三轮车电瓶上了,你可以买那个带贼小电池的那个,diy几节18650上去 ...

山崩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airtag是近距离防丢提醒,而且需要连接手机蓝牙,没有gps功能吧

不用GPS,用别人的苹果手机 +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GPS,用别人的苹果手机 +流量。

边上如果苹果手机很少,airtag是不是没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