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word文档编辑卡顿的问题

楼主(2024-07-22):
早2天接到一起客户要求上门维修的业务,经和客户沟通得知,今年新买的电脑,现复制文本粘贴到另一处时会卡几秒。
上门后看客户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在word文档中复制一列(约10个单元格左右)表格中的数据到另一列中粘贴卡几秒后操作才完成。
查看电脑配置还是蛮高的,具体就不详说了,反正不会是电脑硬件问题。
于是我上手测试,发现复制内容少的时候会快些,内容多时相对就卡的时间长。

最后发现问题出在该文档上:
  1. 首先该文档比效大约 500M 左右。
  2. 打开文档都要20秒。
  3. 文本、图片、表格一应俱全。
  4. 页面多,约几千页。
综合以上几点,该文档编辑起来会卡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A:
500M,什么玩意这么大,不知道分离一下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M,什么玩意这么大,不知道分离一下么???

------------------

技术标、施工组织设计、评杯总结文件之类的东西。

网友C:
文件太大了 Word软件反应不过来    换成配置低的电脑 估计都卡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标、施工组织设计、评杯总结文件之类的东西。

可以按章节分档,比如这样:

网友D:
这么大文件的电脑,建议32G以上内存。

处理器最好I7,固态硬盘要读写6000M的,比如三星990PR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文件的电脑,建议32G以上内存。

处理器最好I7,固态硬盘要读写6000M的,比如三星990PRO。 ...

电脑配置是一回事,
还得要软件够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太大了 Word软件反应不过来    换成配置低的电脑 估计都卡死机了

正解。。。

网友:
电脑正常,使用者的文档需要优化下。

网友E:
500M的单文档吗?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文档,卡顿不是正常嚒? 换固态加载或者拆分文档吧,如果把文档导入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M的单文档吗?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文档,卡顿不是正常嚒? 换固态加载或者拆分文档吧,如果把文档导入数据 ...

现在的电脑都有固态,所以环境中是有固态的,如果没固态20秒左右Word能加载的了文件么。

网友:
不憧电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