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中原通”ETC GENVICT

楼主(2024-07-22):
这个东西跟汽车有关,就发在这里吧。
好好的为什么要拆它呢,说来话长呀。话说好久以前的某一天去郑州,走到收费站上高速,走ETC通道竟然没有抬杆,以为没对准,倒车再走一遍,还是不抬杆,再试,还是不抬,当时事急,走了人工通道。一直以为是没电了呢,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你猜怎么着,设备里边没卡片了,空的!难怪不抬杆,要是抬了才怪呢。问老婆,老婆一脸无辜,不知所以然。平时我都是骑车来来往往,除了阴天下雨不摸车,不问老婆还能问谁呢,可是,她就是一无所知,还能怎么办呢。还好,中行还有熟人赶了个晚班车,又办了个新的免费的(现在已经不送设备了,没有免费的了)。

本来早就想拆下这个,但是,平时的事就是这么怪,那就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傻结实,好多人的设备自己往下掉,还得到高速网点去重新激活,我的这个呢,怎么扣都扣不下来,所以,直到这几天天气炎热,停车时正好对着太阳,突发奇想,扣扣它试试吧,嘿!真没想到,这一晒不得了,没费多大事就扣下来了(这就不难理解好多人的设备往下掉了)。
反正这个没用了,粘在前档也碍事,扣下来呢也没啥用,那就拆了分享给大家过过眼瘾吧,以前好多朋友都拆过了,里边大同小异,也没啥好利用的,就看看吧。

废话有点多了,看照片(照片有点多,分是两层吧)。

中原通,农行的

背胶已经揭干净了

这个不是充电口,是连接电脑的通讯口,不知道走的什么协议

平时屏幕没显示(按压防拆开关)

抬起开关红灯亮显示失效

看着像安卓口

拧下两个颗螺丝,从没卡的这边撬开

真面目

型号

所谓的两个“电池”

两个“电池”拿出来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超级电容吧

这个是真电池,可惜不能充电。外衣上这条纹,开始以为是排线呢

把板子翻过来

太阳能电池板

看到防拆开关了吧

太阳能板型号

这有个小板,开始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转二缕

楼主:
这个芯片没查到什么用,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是STM32L单片机芯片

两个晶振

蜂鸣器

读卡芯片

5.8G通讯芯片,相当于蓝牙

这还有一个晶振,这个像是5.8G用的

这个像安卓口的插口芯线不少,不知道什么协议跟电脑通讯,写程序用的。这个屏线呢,15条线脚,又是什么协议呢,

哪位单片机高手解答一下呀,能重新写个程序做其他用吗,如果能用上这个屏也算不错呀。

天线

这个超级电容板子上焊死了

不能充电的锂电是插接的

再看一下整体

现在只有超级电容在工作,屏幕一样能显示

不能充电的锂电电压

超级电容上的电压

前边说的那个小板

上边就一个铜箔,其他什么都没有

原来它和板子上的天线部分,组成谐振,增强信号,增加通讯距离

应该是利用两个铜箔之间的电容

这张放松一下,都忘了什么时候照的了。

这机器质量不错,一楼照片显示是16年10月份的,这都8年了,电池电容等还依然坚挺。只是平时也没啥可以利用的,锂电不能充,能提供的电流很小,电容虽然不错,但没啥容量可言,太阳能板倒是能利用,只是功率太小呀,我看就屏幕用一下还行,可惜我还不懂它用什么驱动。唉,怎么处理它好呢?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可惜了,有防拆设置,重新装回去也不能用了

网友A:
这玩意基本都差不多。我家有二十多个,没啥用。那个卡,其实应该是随便插张卡就能用,虽然我没试过。但是插卡进去其实是把里边的开关给打开了,仅此而已。不涉及芯片啥的。就是说,办完卡拿到机器激活后,以后不插这张卡,插张别的银行卡或者差不多的啥会员卡,走高速应该都能识别抬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基本都差不多。我家有二十多个,没啥用。那个卡,其实应该是随便插张卡就能用,虽然我没试过。但是插 ...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还有这骚操作
不过用处不大,很多小站只有一个ETC加一人工,两个通道。遇到不能抬杆或者车道坏了不能自动识别ETC的小站,只能走人工通道刷卡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基本都差不多。我家有二十多个,没啥用。那个卡,其实应该是随便插张卡就能用,虽然我没试过。但是插 ...

不行的,卡片上有芯片,和手机sim卡一样的触点,不插卡用不了,我有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卡片上有芯片,和手机sim卡一样的触点,不插卡用不了,我有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 ...

很多卡都是卡片内置感应线圈的吧,我的卡经常插拔,发现触点毫无划痕和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卡片上有芯片,和手机sim卡一样的触点,不插卡用不了,我有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 ...

嗯,应该是带芯片的卡。这个锂电池为什么不能充电呢,如果不能充电,那它在上面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拆的那个里面有一个3.7V的可充电电池

网友C:
15年办的老式没有蓝牙的ETC,21年换车时拆下失效。按照网上的教程将防拆开关旁路,怕被对方发现,自己将设备粘到挡风玻璃上之后才去找发卡行激活。对方先是积极劝说换新设备,但考虑到这个设备一直没有出问题,再加上自己费了老鼻子劲才旁路的防拆开关,就坚持没换。对方到车里使劲掰了几下设备,发现确实粘得很牢才开始激活。
话说这个防拆开关,早年技术不发达,怕把小车的设备拿到大车上用,设置这个防拆开关还可以理解。现在图像识别技术几乎是白菜价了,别说小车ETC拿给大车用,就是给车加个雨布都能被立即拿下。这种情况下还保留那个防拆开关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年办的老式没有蓝牙的ETC,21年换车时拆下失效。按照网上的教程将防拆开关旁路,怕被对方发现,自己将设 ...

所以现在下放到个人了,连接手机蓝牙,微信小程序里面可以可以重新激活拆过的机器。我换车上牌的时候,现场直接办理,和他们说车子还没有贴膜不能粘在前挡,他们直接给我封住防拆开关的etc,说贴膜后自己粘上就好了。所以我到现在都没粘。这也侧面说明了现在etc+摄像头车牌识别比较成熟了,过收费站基本跑不了的。

网友:
这东西原本就主要是用来收费的,公路,何时不收费了,这些个玩意,也没啥用处了。

网友:
液晶屏好像是128*64的,确实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现在下放到个人了,连接手机蓝牙,微信小程序里面可以可以重新激活拆过的机器。我换车上牌的时候,现 ...

是的。再加上面容,体味,步态多管齐下,别说还带着电子设备,就是空身一个人也能把每时每刻的行动轨迹给完全记录下来。将来走路收费也是能实现的。

网友:
高速公路什么时候不收费啊?

网友:
和我车上的一毛一样

网友:
看来这卡的去向要成悬案了

网友:
我的有点漏电,不时要充电。

网友:
这种ETC设备做工一般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