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使用正常,但使用硬件检测软件运行时间,写入 读取等等参数均不显示,不知为何?

楼主(2024-07-22):
平时不影响使用,一切正常。有请懂的大侠分析分析。

楼主:
检测软件是Crystaldiskinfo。

网友:
这个不懂,你的情况俺也没有碰到过,换个检测软件看看。

网友A:
是不是非知名品牌货?

网友:
东芝就不显示,固件问题很正常

网友:
硬盘 固件问题

网友:
硬盘就买回来测了一次,只要不出问题就再也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非知名品牌货?

联想的  美光的  台电的Ssd固态硬盘。后来想到有可能是主板S.M.A.R.T.设置为关闭。但是第一次显示正常。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
硬盘smart固件不显示信息

网友:
有些主控就不对外公布这些没法查

网友:
固件禁用了参数吧

网友:
联想内置的ssd,直接查不到

网友:
我碰到过Dell的机子就这样。硬盘在别的机子上显示正常,在Dell机子上就不显示,读不到SMART信息,应该是BIOS的缘故

网友:
下个smartmontools用命令行看,大多数硬盘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