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u880元配适配器

楼主(2024-07-23):
前段时间发现用这个适配器供电的灯不亮了,还以为是灯烧了;经过检查最后发现是适配器坏了。坏了那就可以宰了,周身没看到螺丝孔,那只能咂了,结果砸也弄不开;那就换个大锤子砸。
看质量在当年rcc头横行的年代里还算良心的吧;拆开一看,发现损坏点,一搜丝印原来已有坛友开过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8164-1-1.html;炸的同样一个地方。这头早在18年就开始体质变差,充不了手机了,然后让给点个几十毫安的灯还行,那就让它点灯去。,带病工作5年后终于倒下了…

网友:
已经活的挺坚强了

网友:
我的还在用,侧面出线放床头柜后面比较方便。
手机质量就差远了,U880和另一个好像是730什么的都没超过3年,期间那个730还修了2次

网友:
我的还在用,侧面出线放床头柜后面比较方便。
手机质量就差远了,U880和另一个好像是730什么的都没超过3年,期间那个730还修了2次,设计缺陷一大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U880/V880,当年也是神机,我也买过一台,还买过中兴的U880E,移动定制机,非常卡顿,用过之后表示再也不会买这个牌子了

网友:
快成古董啦

网友:
中兴的电源还算不错的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确实还可以,长时间运行,一般都会损坏那个电源IC,毕竟这种集成了开关管和类似UC3842的控制部分,感觉很小巧,但是散热不良,会导致长时间工况,会OVER的;所以建议不用充电的话,充电头还是拔下来。

网友:
楼主最后修复了吗?

网友:
越老越耐用

网友:
还能修一下吗?

网友:
U880用过  十年前

网友:
当年的经典型号

网友:
老古董,当年手机充电器貌似好多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
V880,一代经典

网友:
没用过中兴的机器

网友:
的确是一代经典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