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母头后面的数字1.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7-23):
有线电视接头好像也挺复杂啊

母头就母头,为何后面还有个数字?
这个1.5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我猜的,中间的孔是1.5的

网友:
应该是二楼所说的意思。

网友:
你这个是有线电视很久以前的设备上的,现在它更像一个网络机顶盒,接口早没这样的啦

网友B:
RF射频插头,一般入户都是-5的,这个1.5太细了吧,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的,中间的孔是1.5的

75-5线缆,后面的5是0.5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射频插头,一般入户都是-5的,这个1.5太细了吧,影响信号

-5是0.5? 这个1.5比0.5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5是0.5? 这个1.5比0.5大?

-5是5mm,比1.5大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