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挺糟心的一部遥遥领先nova3死命折腾估计差点就全新机了

楼主(2024-07-23):
挺糟心的一部遥遥领先nova3死命折腾估计差点就全新机了

经常追我帖的坛友应该都知道摄像的水印经常变换。。最早是8se,8,10s没打过标,然后就是近期的nova3了。
本来8作为备用机而且拆机折腾时记录图片,后来老婆说丈母娘的手机有问题,就被征用了。
然后她的nova3就运回来我做备用机。然后,折腾就开始了。
1、屏幕问题,花屏,关屏后打开正常,原来是偶尔的出现,以为能将就用,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每次点开屏幕都马上开始花屏,换。
2、中框各种花,换。
3、后盖碎成渣,换。
4、后摄模糊,拍照效果渣,换。
5、主板小板排线座烂,这个换不了,找人修80-100,最后硬着头皮自己搞了,换。
终局,没结束呢!
1、屏幕有时会花屏,最后查出来正常装机扯到屏幕排线,打磨掉一点外放喇叭,不花屏了。
2、后摄不变焦,也是坑,最早都没事,总是在封后盖后,一段时间就不对焦了,拆开后盖就正常了,现在索性就不完整粘后盖。
完。
刚拿到手。

正反。

拿掉手机壳。

索性拆掉碎后盖,弄个探索版?

配件陆续到货,屏幕不带框,中框,后盖,后摄,镜头。都是分开买便宜。

折腾。

后盖镜头要自己组装。

新后摄拍出来的图片,果然清晰。

封胶老规矩,用的7000胶。

结果没几天,屏幕开始频繁的花屏,只能换总成了。那就顺便换中框吧,之前帮同事朋友换屏幕,听筒网忘记拆了,这次不拆屏,直接新买个网。

新中框

新屏幕,之前被坑了三次,这次仔细检查测试一番。

才敢开干。

听筒网到货,粘上。

中框上好硅脂,装机。

测试屏幕无异常。

装机,貌似一台新手机诞生。

结果噩梦才开始,首先是屏幕花屏。拆机检查原来是屏幕排线扯到,最后磨掉一点外放喇叭模块,完事。
然后就是卡后摄,现在后盖拆开后也不封胶。
主板小板排线断裂,不修的话也能充电,超级慢充,无外放声音,并且,连不上电脑。
最后硬着头皮自己换了排线座,完事

终局:因为反复拆装,后摄有点花了,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的,没必要修了。。。修的价格够买一部更好配置的了

那倒也没有吧,屏幕60多,中框20多,后摄+后盖30好像,120左右也买不到更好的吧。
中框20.48
听筒网1.51
后摄加镜片还有后盖36.88
主板排线座2.4 两个,
屏幕的订单找不到了一开始买错了,买成3i的,后来重新下单买了运费险多花了2.9
也就是屏幕56元,运费险2.9元
总共价格是120.17元。。。

网友:
换然一新?

网友B:
安桌机子不卡吗

网友:
换完还是不新?

网友:
各种折腾下来都更换了,越来越顺手了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你的机壳变形啦,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网友:
各种折腾下来都更换了,越来越顺手了+1

网友:
可能够一台9新机了

网友:
最后那个座子自己换,我是不敢换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是砧板不平,作为垫脚使用时,受到反复钝击导致的损坏。考虑到还有主板cpu虚焊的情况,也可能是当汤锅垫板,高温受热导致。以旧换新……一般可以换不锈钢汤盆。

网友:
好奇的是,你那排座是如何拆下来的?

网友:
那么哲学问题来了,现在的这部手机还是原来的手机吗?

网友:
慢慢的可以上线组装新机,熟练工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换完还是不新

网友C:
我朋友给的一个al00也是后摄像头模糊不能变焦对焦,后来人家说,这是通病,屏幕朝大腿拍一下就好了,一试果然好了,然后过几天要用又卡住了不能对焦,后来干脆闪屏了,再后来屏幕不亮,主板异常发热了

网友D:
可以再进一步  以后可开手机维修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给的一个al00也是后摄像头模糊不能变焦对焦,后来人家说,这是通病,屏幕朝大腿拍一下就好了,一试果 ...

拍手机是个错误的方法,很容将内部振掉。
合租的同事他就没事磕遥控器,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做?最后他儿子也有样学样,小孩哪会懂得轻重,轻敲不醒就重敲。之前我会吭一声,现在就当没看见。

网友:
来欣赏高手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桌机子不卡吗

同事的荣耀V20,980的u,明显比这台970的u流畅,可能是因为内存的关系,980是8G,970是6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进一步  以后可开手机维修店了

撸主就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