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巨硬牌苏菲Surface Pro1磁吸充电头接触不良分解

楼主(2024-07-23):
吃灰半年以上的Surface Pro1 64G (确实没啥大用处),其实就是1536磁吸充电头接触不良, 一开始偶尔充不上到偶尔充得上,最终完全不充电,坛子里有前辈发过拆解贴本想参考一下,奈何新人看不了贴,就自己直接动手了。。。

这是拆过后的补拍

适配器型号1536

老眼昏花 凭感觉应该是这种结构 开始划拉

感觉对了

斜口钳夹住磁吸金属部分 一字起子利用杠杆原理 撬开了

补划了几刀, 彻底脱开了 (线皮是拆之前划破的, 开始以为靠近头部的线有问题, 划开就后悔了, 线很结实,但后悔没有药)

就这个样子 已经看到问题点了

这个设计咋说呢

第2个针脚“缩阳入腹”了 且里面弹簧卒了

第1针脚绝壁是青壮年

LED指示灯(用于检测磁吸头是否与苏菲贴合,这台后期已经不会亮了,因为不贴合)

借来的万用表还没有还掉,测量了一下是这样的,貌似电路功能还是正常的,于是这样裸的与苏菲强行贴合,白色指示灯亮起,能充电了(手不够多,没拍照)

所以,前辈们又是一个伪命题,这玩意犯得着修吗?

网友:
要用,但又不能用,当然值得修

网友A:
清理脏物及氧化层,上点wd40估计能回位

网友:
有个5V的,借鉴一二

网友B:
以为是拆彼苏菲,一看却是此苏菲。,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C:
如果实在找不到配件(大概率能搜到)或者价格很贵,可以拉出来点,点一点点锡焊死探针。和笔记本硬接触算了。

网友:
还是值得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脏物及氧化层,上点wd40估计能回位

斜口钳可以拉出来 但是里面弹簧没有弹性了 大概率断成2截了 2级铜针定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拆彼苏菲,一看却是此苏菲。,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内啥苏菲 能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找不到配件(大概率能搜到)或者价格很贵,可以拉出来点,点一点点锡焊死探针。和笔记本硬接触算了。 ...

探针可以拉出来 微距拍着有点大 上锡略有难度 我还想在铜座侧边开个小孔注点东西进去撑住探针 奈何太小

网友:
之前帮朋友修过同款的,被狗咬断了线,估计是短路了 三根线接起来也没电压,但是USB口有输出,外壳极其难打开,考虑到女同志使用  小黄鱼55买了个二手的

网友:
需要借鉴来

网友:
还是插头的稳当

网友:
感觉没啥用处,原来的插针方式多好,非得用啥磁吸,动不动就接触不良,感觉巨硬有计划地报废。

楼主:
确实, 不过后面代的苏菲磁吸头都改结构了, 弃用这种高故障率的弹簧针, 改用类似双面金手指的扁头了

网友:
修修还凑合,不然买配件?

网友:
过电流接触不良,导致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