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花几毛钱修好广场舞音响滋滋滋的杂音!!!

楼主(2024-07-23):
这个广场舞音响是老妈和她们一帮阿姨一起出资购买的,已经使用好几个年头了,之前已经更换过一个电瓶了(没错,用的是6V的铅酸小电瓶,等容量不够了考虑自己做个锂电池换进去)。
最近和我说开机有滋滋滋的声音,严重影响跳舞的心情,我测试后发现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遂网上购买了2种电位器,实际这次维修花费几毛钱!

先来听下滋滋滋的异响(注意音量)。

下面拆开看下,之前因为音量忽大忽小换过音量旋钮,这次确定的是低音旋钮故障,顺便再换下音量旋钮。

10KΩ和20KΩ都更换好装起来再听下,故障已经消失了,声音也清脆了不少。

End!!!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现在的电位器很垃圾,用不了多久就挂。

网友A:
有什么可以干扰广场舞音箱的办法吗?

网友:
手到病除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以干扰广场舞音箱的办法吗?

有啊,像这种的带红外遥控的都能干扰,PDD有卖
要是不带红外和蓝牙的就没用,不过我们这的队伍跳的地方离小区较远,声音开的不大还好,也不会跳到很晚,一般不扰民。

网友:
我就躲在一旁用干扰器搞定广场舞音响的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以干扰广场舞音箱的办法吗?

当然是魔法打败魔法了

网友:
有种清洗电位器的油,滴几滴进去,旋转几下,药到病除,当然,磨损太严重的不适用

网友:
现在这种音箱已经很普遍了。

网友:
手到病除,有维修经验

网友:
判断准确,药到病除

网友:
电位器如此安装用不了多久还会再坏.

网友:
电位器电流、电压哪种接法好?

网友:
好像接触不良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的电位器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的电位器有毛病?

开机后钮动各个电位器,低音电位器明显影响更大,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手到病除,完美修复。

网友:
这种便宜的电位器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电位器时间长都会接触不良的,换了就好

网友:
80年代手提录音机,穿喇叭裤上街跳迪斯科、现在跳广场舞都是一批人,她们年龄主要还是60-70年代的,基本上见不到大爷跳广场舞、健在的大爷一般下棋或去找年轻姑娘研究生命起源课题。。。

个人还是比较反感扰民的广场舞,制造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