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装修剩余网线

楼主(2024-07-23):
出装修剩余网线
23AWG粗铜线(非铜包铝)
可帮接好8P水晶头
小黄鱼:树屋害羞的多宝鱼

网友A:
你这是在哪买的网线,感觉质量也不算太好嘛,我们这装修标配的都是带屏蔽的CAT5E纯铜芯的,至于线径没卡尺没法测,反正看着挺粗...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价?

网友B:
CAT6 UTP?

线径看起来还行

网友:
如果是铜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哪买的网线,感觉质量也不算太好嘛,我们这装修标配的都是带屏蔽的CAT5E纯铜芯的,至于线径没卡尺没法 ...

你的话感觉不可靠。带屏蔽应该是CAT6.你说成CAT5,感觉你不懂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T6 UTP?

线径看起来还行

感觉你不太在行。UTP是什么意思?U代表unshielded,是非屏蔽的意思。而CAT6必然是屏蔽线。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哪买的网线,感觉质量也不算太好嘛,我们这装修标配的都是带屏蔽的CAT5E纯铜芯的,至于线径没卡尺没法 ...

六类非屏蔽。
普通家用屏蔽线过长信号衰减大,之前给人家装你说的那种屏蔽线,人家从一个屋子里的无线路由通到另一栋房子里,距离40米不算屋内布线,一点反应都没有,那线带金属丝网加锡纸屏蔽层特别硬,而且增加接线的难度,效果还没有非屏蔽的好,后来换了非屏蔽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类非屏蔽。
普通家用屏蔽线过长信号衰减大,之前给人家装你说的那种屏蔽线,人家从一个屋子里的无线路 ...

还是头一回听说屏蔽线信号衰减大的。。。
在无明显干扰的情况下信号取决于线材和接头质量,与线缆长度成反比

而屏蔽是用来抗干扰的,某些布线环境下如果没正确使用也可能会适得其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头一回听说屏蔽线信号衰减大的。。。
在无明显干扰的情况下信号取决于线材和接头质量,与线缆长度成反 ...

你不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六类非屏蔽。
普通家用屏蔽线过长信号衰减大,之前给人家装你说的那种屏蔽线,人家从一个屋子里的无线路 ...

这不太可能,和屏蔽层没有关系。即使是铜包铝芯线,这个距离也没啥问题。

网友:
看着铜芯挺粗的,,整体看不算紧实,中间骨架似乎有点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太可能,和屏蔽层没有关系。即使是铜包铝芯线,这个距离也没啥问题。
...

有什么不可能的,人家都说了"你不懂"...

------------------

网友:
带十字架应该就是6类吧?没见过五类超五类带十字架的。
楼主直接把线标拍出来不就行了?
===========================
图片仔细看了,标的CAT6E。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类非屏蔽。
普通家用屏蔽线过长信号衰减大,之前给人家装你说的那种屏蔽线,人家从一个屋子里的无线路 ...

六类屏蔽线拉过一百多米,一点问题没有。水晶头要换六类专用头,不然线径太粗普通头很难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头一回听说屏蔽线信号衰减大的。。。
在无明显干扰的情况下信号取决于线材和接头质量,与线缆长度成反 ...

要是负优化 这种网线绝对活不过一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不太在行。UTP是什么意思?U代表unshielded,是非屏蔽的意思。而CAT6必然是屏蔽线。自相矛盾。 ...

CAT6有屏弊和非屏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T6有屏弊和非屏弊线

有屏蔽层才能达到CAT6的指标。CAT6的要求就是有屏蔽层。没有就不是。

楼主:
已出/封贴
纠结几类不几类,屏蔽非屏蔽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没什么意义,比如普通像农村里不讲那些,只要是23AWG无氧铜千兆线都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够用,现在万兆宽也没普及,就算你自己用废旧电线diy一根网线他照样能够通信!个人感觉都是一些炒作概念,为了牟利罢了!

网友:
个人觉得家用不用太在意是否屏蔽,只要线径够粗就行,另外接头要做好。
我们做工业工程的,在厂里自己做实验做测试,用的也是非屏蔽线,一般也没问题,真有问题随时换根线就行。但是真到了工地上那是必须用屏蔽线,否则以后维护要头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