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周末在家盯着孩子写作业,顺便拆个大家伙,修一下

楼主(2024-07-23):
就是这个大家伙,估计得有30斤重。。中间环牛占了一半的位置。。两边的芯片也摆的整整齐齐的,中间还摆了36颗电容。。里面都是塞的满满的。

右边的主音量松了,掉里面去了。前面板的挡尘板也松了。拆开固定一下。。

音量旋钮和挡尘板都是用一种黄胶粘住的,我手上没有,只好用热溶胶固定了。

旋钮帽,很大一个。

中间的供电环牛。。最重就是它了。

右边一点那个大圈,就是音量旋钮的位置,都是胶,原来也修过一次,也是用热溶胶粘住的。

挡尘板也是。

这是显示器,不是液晶屏的,是荧光屏,很老的一种屏了。。

这是扣下来的旧胶。。

把挡尘板装回来用热溶胶给固定住。

这就是音量旋钮的钮帽,掉里面去了。

这是铝合金的,有手感。

音量旋钮的大口子。

音量旋钮通过排线和显示板连接的。

音量旋钮和固定伯,整个掉进里面去了。这次拆机修理主要就是把它用热溶胶固定住。

装好后的样子。

接好线后的样子。6声道高保真音频功率放大器。但我现在只接了前面两个主喇叭。。

功放,电视都是几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原业主留下来的。电视机之前没有声音,一直以为是主板的问题,买了块二手拆机板换上,还是没声音,后来找了个小喇叭才知道原来的喇叭坏了。现在也不管它了,电视有音频输出的,接功放就好了。声音还好听点。

功放质量很不错。那么多年了。。功放前面铭牌上的字是“PHLDIS”。这个是什么牌子啊?在网上好像找不到啊。。

最后来个红红火火的镇楼。。

楼主:
好像也不是“飞利浦”吧。飞利浦的英文是“philips”啊。而我这个功放是“PHLDIS”啊

网友A:
不错的功放,挺高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功放,挺高档的。

用料十足。。

网友B:
人家盯孩子用眼睛,你叮孩子用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盯孩子用眼睛,你叮孩子用嘴,哈哈

准确来说是陪着孩子做作业。他们做他们的,我做我的。。

网友C:
还是认真看一下功率管的边线吧,有没有一种可能10对管,有用的只有2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确来说是陪着孩子做作业。他们做他们的,我做我的。。

哈哈,你的叮字写得似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认真看一下功率管的边线吧,有没有一种可能10对管,有用的只有2对 ...

你放心,全部都有用。。如果只有2对,带不起6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的叮字写得似乎有问题

你还一个字一个字“叮”着看了。。。

网友D:
请教楼主, 我也有一个功放, 但是旋钮调节音量会来回跳, 比如现在音量是30, 想调高反而跳到25了, 请教这是哪里坏了, 就是你倒数第二张图那个旋钮绿色的光的那个

网友:
高档货啊,以前的买不起系列

网友:
一个变压器带那么多三极管,可能吗?我严重怀疑那些管子是不是假的。跑一下电路吧,我甚至怀疑那些电容有的都是假的。

网友:
确实是个大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我也有一个功放, 但是旋钮调节音量会来回跳, 比如现在音量是30, 想调高反而跳到25了, 请教这是哪 ...

清洗一下。或简单点,直接换电位器。

网友:
有没有人能够根据这张图找出拍摄位置的?
可以参考地图侦探的视频:https://space.bilibili.com/1144336411

网友:
还不错在机内印刷电路图,如果是正确的话算良心企业啦.

网友:
以前广州中山六,最多这些机, 大电容套小电容,  2个变压器一个是假的,另外一灌水泥

三极管全部都是装样子

网友:
拆机不完整, 精华没拆到 把散热片翻过来才能看到实质.